【新增测试飞行】32K飞行,你也可以!!关于BF3.3 kalman filter 测试版的一些讨论

楼主(2018-02-01):
RF是什么?
为啥那么多大神都在用?Skitzo,johnny~~~
BF能不能实现像RF一样的效果?
为啥BF很少用32k模式?
………………

      最近看了Joshua Bardwell的视频,得知RS2K在RCgroups论坛放出来带Kalman Filter(卡尔曼滤波,以下简称KF)的Betaflight3.3测试版,于是自己试了以下,觉得很有搞头,于是就在这里开个贴,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滤波器可以说是Raceflight的一大秘笈,有了它,BF开32k并且顺滑的飞行不在是梦。下面是我目前做的几个视频,大家有兴趣看看。
      欢迎测试、讨论、拍砖、转发~~~~~~

第一篇
BF + Kalman filter + 32k = RF ?? 像Raceflight一样飞~~~~~~~(请点击,跳转至Hobbyeyes观看)

    在这个视频中,二水将带大家解开开篇提到疑问!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FPVer,喜欢看看youtube,也愿意把喜欢的视频通过自己方式分享给大家。今天的视频就是Joshua Bardwell的复刻,如果大家想看原版视频,请直接上youtube他的主页观看。
      视频中因为紧张漏说的几个事,因为编辑视频很麻烦,我又比较懒,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
      1、在CLI粘贴的命令中已经包含了超频的命令,所以在粘贴并执行完命令后,飞控是在超频模式下运行,跟RF一样,通常F4芯片的飞控cpu占用率在35%左右;
      2、卡尔曼滤波器较好的解决了32k模式下刷新频率提高所带来的噪声也同样提高的问题,而BF自带的滤波器无能为力。这也是为什么RF顺滑的原因之一;
      3、很遗憾,F3飞控以及采用mpu6000陀螺仪的飞控无法使用32k的陀螺仪刷新频率,但依然可以运行在双4k或者双8k模式,同样可以感受卡尔曼滤波的神奇。
    有用的链接:
RCgroups论坛中RS2K的帖子地址(包含BF3.3固件下载地址)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ilter-on-Betaflight
Joshua Bardwell的youtube主页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3eufnI7A2I7IkKHZn8KSQ

第二篇
关于BF3.3 Kalman filter 测试版 你需要知道的………………(请点击,跳转至Hobbyeyes观看)

    前几天通过视频跟大家分享了BF3.3 kalman filter 测试版的刷机和基本参数,大家都挺感兴趣,于是就有了这一期视频。 利用夜里的时间录这期节目,有些啰嗦,相信大家有空看完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收获。 视频主要啰嗦了三个方面
    1、把那一串代码做了归类,跟BF地面站对应进行讲解;
    2、基于我的个人理解对魔友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3、分享目前参与测试的几个魔友遇到的状况和心得;

第三篇
【二水@TURBO】BF3.3 Kalman filter测试版 双8k测试飞行

    上周末随便试飞了一下,8k没问题,32k就抖的厉害,上面视频是双8k飞的,先看看效果。
    本周对飞控做了减震,效果很好。本想试飞,结果到了飞场发现没带眼镜接收,于是~~~~~~~~~~

网友:
感谢分享,今日试飞已成功不一样的感觉,很棒!

网友:
魔界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好人!

网友:
不错不错,已用上这个固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固件下载好像要fan qiang才行,请问bf官网上的3.3一样吗?

网友A:
请问QQ群的号码?

网友B:
分享Betaflight3.3 测试版下载地址,几乎每天固件都在更新。

https://betaflight.qmd.c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享Betaflight3.3 测试版下载地址,几乎每天固件都在更新。

https://betaflight.qmd.cl/

问题是这个3.3和带kalman滤波的是同一个吗? 我看更新内容没看到kalman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个3.3和带kalman滤波的是同一个吗? 我看更新内容没看到kalman滤波。

这个编译版本暂时不带kalman滤波,我刷帖子中最后推荐版本(2017-01-12 3.3 build)飞控无法正常启动,有可能是个体差异。

楼主:
Betaflight是开源的,版本很多,开发者也不少。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清楚后再刷写,避免发生危险和不必要的麻烦。
我的帖子里是RS2K加入Kalman滤波的版本,他自己定义为BF3.3版,跟BF官网以及其他源放出的版本不同,请谨慎下载和刷写。

再次提醒,在大家通电前,务必要拆除螺旋桨进行地面测试!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QQ群的号码?

群号码  532789093

扫一楼二维码也可以加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号码  532789093

扫一楼二维码也可以加群。

kalman滤波从道理上肯定是好的, 但是超频反而让飞机很不稳定,好像需要很小心的处理减震的问题。 我准备试试不超频,只用kalman滤波的效果。否则为了这一点点改善自找麻烦还是不必了。

网友B:
说新编译的版本kalman命令有变化:
旧版
set gyro_kalman_q = 200
set gyro_kalman_r = 80

2018.02.1的版本:

set gyro_filter_q = 200
set gyro_filter_r = 80

LUA脚本也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新编译的版本kalman命令有变化:
旧版

新版本就这里的脚本有区别吗?

网友A:
我是下面这个飞控,按视频的做法刷了,结果飞机都飞不顺溜,抖得厉害,油门一大就翻了,怎样调pid都不管用。现在刷回3.2.4了,立刻天下太平了。我还是等官网发布稳定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下面这个飞控,按视频的做法刷了,结果飞机都飞不顺溜,抖得厉害,油门一大就翻了,怎样调pid都不管用 ...

这款飞控我在用,厂家说设计有问题,传感器电路滤波不够,容易引入杂音,改造方法有几种:
1.在3v和5v电路增加钽电容滤波,特别是传感器3v部分
2.或者在传感器周围增加屏蔽罩,也能过滤一部分
3.将出厂配的传感器ICM-20608改为MPU6000,能有效减少抖动

4,飞控一定要软装,固定的六角柱用橡胶柱,千万不要用硬柱。

我用后两者方案,飞行正常。

PS还有就是这款飞控不能搭配r-xsr,数传输出不完整,RCP论坛已有多位用户反映。

建议配置图: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nfiguration-Examp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控我在用,厂家说设计有问题,传感器电路滤波不够,容易引入杂音,改造方法有几种:
1.在3v和5v电 ...

哎呀,你说的错误我都犯下了,我没滤波,没屏蔽,没软装,用的就是r-xsr,还是两架。但只要不用这个3.3版,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控我在用,厂家说设计有问题,传感器电路滤波不够,容易引入杂音,改造方法有几种:
1.在3v和5v电 ...

我的smartaudio接了tx1,smartport是接了p非点,跳开飞控的反相器,接了tx6。这点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控我在用,厂家说设计有问题,传感器电路滤波不够,容易引入杂音,改造方法有几种:
1.在3v和5v电 ...

你提供的图,tx3和rx3之间要自己加个二极管对吧,才能应对smartport的双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图,tx3和rx3之间要自己加个二极管对吧,才能应对smartport的双向信号

换xsr接收就没问题,用r-xsr数传就有问题(正反接都不行)
是,我是照图安装,tx3和rx3之间要加一个二极管,加装后才能完美使用。

tx1=smartaudio
rx1=ESC 数传
tx3+rx3=双向数传
tx6=摄像头控制
rx6=sbus

主板上还有M5、M6空闲,留待以后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你说的错误我都犯下了,我没滤波,没屏蔽,没软装,用的就是r-xsr,还是两架。但只要不用这个3.3版 ...

这块飞控在RCG讨论的很透彻,厂家也在里面反馈,有空可以去看看。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Corner-from-AIRBOT

还有黑色PCB是克隆版,原厂是蓝色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xsr接收就没问题,用r-xsr数传就有问题(正反接都不行)
是,我是照图安装,tx3和rx3之间要加一个二极 ...

用我的办法, r-xsr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飞控在RCG讨论的很透彻,厂家也在里面反馈,有空可以去看看。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 ...

这个东西都开源的吧, clone的? 反正用着没差别。 推荐的网站看了, 39页啊,太长了。 老外抱怨黒版质量差,我没觉得哦,但如果克隆人家就不太好了。 开32k,这个传感器是不行啊, 8K就没问题。 还有我这个拆反相器的方法他们没提起啊, 反正是可行啊。 就是烦了一点。 但是其中一个帖子提醒的好,可以用马达5或6的输出。这样一个resource命令就搞定了, 不用跳线啊,拆东西啊,什么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都开源的吧, clone的? 反正用着没差别。 推荐的网站看了, 39页啊,太长了。 老外抱怨黒版质量 ...

tx6试过不行,只是没跳开反相器。
反相器不用拆除,只需去掉旁边的电阻就能屏蔽反相功能。(R41、R37)

网友:
有用这款飞控的朋友,如果要用R-XSR接收,还想通过smart port回传数据的。 可以从R-XSR的“P非”点, 就是电路板上那个P上面一横的点引出线来,接TX1就搞定了, 如果TX1被占用,那么 接飞控的马达5。在CLI里输入下面命令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6 A01n
serial 5 32 115200 57600 0 115200
feature telemetry
save

然后再试试。如果不行告诉我哦。

网友:
呵呵, 飞控不在手边, 抄了你推荐网站上的内容。 我也在想这个n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x6试过不行,只是没跳开反相器。
反相器不用拆除,只需去掉旁边的电阻就能屏蔽反相功能。(R41、R37)

...

拆那个电阻我试过, 还是不行,虽然反相被禁用了, 但是信号还是单项的。 就索性都拆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下面这个飞控,按视频的做法刷了,结果飞机都飞不顺溜,抖得厉害,油门一大就翻了,怎样调pid都不管用 ...

我等airbotF4正版一开始也是没办法开32k,甚至只要打开允许32k陀螺仪的开关后,只是用8k来飞,飞机都抖的不行。
通过排除法,找出原因还是陀螺仪(9250)在32k模式下对振动太过敏感,导致飞控无法正常运作。这过程中我做了很多尝试,后面有时间通过视频说明。
目前,我对飞控重新做了减震,以及解决了这个问题,上周外场测试效果满意。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类似问题首先要看看减震是否到位!!正版iflight的飞控对陀螺仪做了单独的减震,效果很显著。

楼主:
RCgroups论坛中还有哥们因为超频的频率引发的飞机无法正常飞行的案例,所以说引起各种状况的因素太多,只能耐心排除。

RS2K做了3个不同超频频率的固件版本,本贴中放出的是他推荐的最终版,超频到216mhz。之前还有个超频到240mhz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lman滤波从道理上肯定是好的, 但是超频反而让飞机很不稳定,好像需要很小心的处理减震的问题。 我准备 ...

这个其实就是模仿RF而已,RF超频加卡尔曼滤波已经很成熟,所以折腾一下也没什么问题。纯玩而已

网友:
飞机性能有提高吗?

网友:
确认了, 没有n, 命令如下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6 A01
serial 5 32 115200 57600 0 115200
feature telemetry
sa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那个电阻我试过, 还是不行,虽然反相被禁用了, 但是信号还是单项的。 就索性都拆了,搞定。

了解,下次直接接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