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横轴那个螺丝只要扭紧一点点,真的就一点点,旋转桨夹就有沙粒感了~是我装错了还是什么

网友:
推力轴承坏了,换推力轴承,最好把桨夹轴承也换了

网友A:
如果轴承没有用错   轴承没有坏  会不会是横轴太短了?

网友:
都得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轴承没有用错   轴承没有坏  会不会是垫片太厚了?

网友:
拧到位即可,上螺丝椒即可

网友:
强迫症的话就换轴承,其实将就飞问题不大,转起来后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颗粒感不会存在的。

网友:
颗粒感,如果一边有另一边没有可以肯定是轴承问题

网友:
横轴短了点,或者垫片厚了,理论上拧紧时候刚好有沙粒感

网友:
可以把推力轴承的垫片换薄一点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中联橡胶圈厚了

网友B:
拧到有颗粒感的位置再退1/4圈就好了   螺丝胶打够

网友:
推力轴承没坏的话,螺丝退一点就可以了,压太紧就会这样,后果就是推力轴承死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轴承没有用错   轴承没有坏  会不会是横轴太短了?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到有颗粒感的位置再退1/4圈就好了   螺丝胶打够

好的!

网友C:
那么 螺丝胶要打多少?我的旋翼头也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
扭紧有颗粒感 扭松又怕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 螺丝胶要打多少?我的旋翼头也有你这个问题

我的解决了,是垫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