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 FG-61TS 双缸四冲机

楼主(2018-02-01):
发动稳定,但出现有一缸冒浓烟,另一缸正常,低速运行,一直伴有“唧唧”金属摩擦声,磨合了1L油,还是感觉不理想,不知有哪位兄弟有解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否要继续磨合

网友:
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A:
点火延后了 把高压帽置换位置 如果另一侧出现浓烟 那么跟换cd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延后了 把高压帽置换位置 如果另一侧出现浓烟 那么跟换cdi吧

调换了,但还是原来那只缸冒浓烟

网友:
这磨车架好牛逼呀

网友:
出现金属摩擦声是正常的,汽油发动机都有活塞环,每个发动机都有金属摩擦声

网友:
可以试着先看看气门间隙,用塞尺测量气门间隙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这么好的磨车台,这么好的发动机,没有减震垫硬碰硬吗?我肯定舍不得这样的磨车。

网友(2018-03-12):
对置双缸的确会出现一个缸混合器偏浓现象,都这样。。至于金属摩擦声,如果转动顺畅就没事。

网友(2018-04-11):
黑色?蓝色? 水平对置的确有一个缸燃烧不好,这正常,况且两个进气支管长度也不一样,只要保证燃烧好的那个缸别太贫发动机正常工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