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可不可以手动充电,总是充满后又自动开始充看不到总量

楼主(2018-02-01):
平时都是插上就自动充,但是除非时不时地去看一下充的情况,不然充满时人不在边上,过会又开始重新充,原先冲进多少电量都看不到了,新买的电池想看看到底充入多少都是个麻烦事,看A6的说明书上也没有详细说到

网友A:
我的都是手动充的

网友B:
可以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是手动充的

我看了这个说明文档,也是设置的01单独充电模式,进入这个选项没有手动或自动的选择,就更改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还有背光控制之类的,电池插上去还是自动开始充,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啊

网上找到的这个说明文档算是比较正规清楚了,里面也没有说明

网友C:
a9充满后不会再充

网友:
看说明书可以设置,我控电差,充不满,电流调得比较大就是用的自动冲,外场自动也挺方便,插上电池就开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a9充满后不会再充

按celect进入菜单,再,把start按键两秒进入设置,选中ad的,把01或00,有些老新a6有些小差别

网友:
充满后就停止充电,如果不拔掉电池,等电池电量低了,会自动开始充电,我的也这样

网友(2024-04-05):
好多年没玩了,又来学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