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DSX7遥控器 可以用于六轴吗?

楼主(2018-02-01):
请教,JR DSX7
遥控器
可以用于六轴吗?

楼主:
通道的设置方面会否存在问题?

楼主:
7个通道中,有4个比例通道(油门、副翼、平尾、垂尾),有1个开关通道(起落架),有2个旋钮通道(襟翼、AUX2)。

网友A:
JR DSX7 功能上应该没问题,一般6个通道就可以。 但有失控的风险,老款2.4G的控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设置起来很麻烦!

网友C:
JR DSX7可以用在六轴上,DSM2制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容易受干扰。我自己一直使用DSX9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我朋友用DSX7飞50油动也从未发生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