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喷水推进的一些问题,望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8-02-01):
刚入魔不久,在这里也潜水了几个月,学习提高了不少,从懵懂到萌动。
侦测了一下家里附近适合放船的水域,很多水草,所以打算做个喷水推进的小O,约65CM
开工之前考虑到很多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解惑。
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一:65cm的小O应该选择口径多大的喷水推进,目前网上有22mm、28mm等多种口径可供选择
问题二:O艇装喷水推进的话,做单发好还是双发好(个人喜欢单发),看过一个前辈,用的22mm双发,装的75cm的艇
问题三:各种口径的喷水推进器,应该配多大的动力(电机的选择)
问题四:电机是使用扭矩大的(KV值低),还是选择转速高的(KV值高)
问题五:因为喷水推进本身带倒车功能,是否可以买个单向大电流带水冷的电调就OK
谢谢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首先,我不能给你准确的答复,在这方面有很多还在摸索中,我本人正在测试的是一条600毫米的快艇,用的是2850无刷内转的3500kv ,25mm直径的桨,电调单向水冷60A可以。
以上我也在测试中,也希望大家都来把自己的测试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B:
配置主要看预算吧。做船本身就是不断摸索的过程,下水后才知道该怎么改进。
本人用了双马的80cm船壳做了双喷,
2450KV外转子电机,新奇达喷筒,40A电调,3S锂电,速度上不去。(目测40km/h左右)
大口径单喷+高KV电机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能给你准确的答复,在这方面有很多还在摸索中,我本人正在测试的是一条600毫米的快艇,用的是285 ...

谢谢你的分享,现在正在手机相关资料,后期准备慢慢制作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主要看预算吧。做船本身就是不断摸索的过程,下水后才知道该怎么改进。
本人用了双马的80cm船壳做了双 ...

船壳我准备自己做,椴木层板的,关键就是不知道应该配多大口径的喷泵和电机,慢慢尝试吧,等做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船壳我准备自己做,椴木层板的,关键就是不知道应该配多大口径的喷泵和电机,慢慢尝试吧,等做好了和大家 ...

条件允许用大口径的喷,双喷太重,效率可能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用大口径的喷,双喷太重,效率可能也不会太高

的确,我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因素了

网友C:
我也想玩喷,但是先得把救援船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玩喷,但是先得把救援船做出来

救援船就做个风动船就可以了啊,现在好多关于喷的疑问没人能替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