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想请教下

楼主(2018-02-02):
想请教下, 我机器喷头上的风扇, 每次都会在我预热时自动转起来, 弄得每次热床预热时温度都很难上来, 我用的RepetierHost 1.5 跟Cura , 应该怎么设定才能够在预热时把风扇关掉呢 ?

网友A:
固件里修改,固件里有一部分内容是要你填写预热参数的,把风扇的255改成0就好了

楼主:
额...这个复杂,我只学到用RepetierHost 1.5跟Cura控制而已,谢谢解答了

网友B:
修改固件,加热头做保温。

网友C:
切片用3R好点,如果切片不会改,在手动控制可以关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