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电机的时候拧太紧卡到了铜线

楼主(2018-02-02):
现在插上电 一个电机疯了似的在那转
其他都没动静 是我电机坏了么,但我上电机的时候及时发现给松了
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让电机转起来吗
应为四个电机都是一个方向的  不动没法调...

网友:
漆包线破了

网友:
电机转的话 当然要查电调和飞控的问题

网友:
都调整好,你那个飞控还在那当啷着呢

网友:
飞控都没解锁,电机就转了? 这和是否顶到线没关系, 需要好好查查原因。如果线被顶断,电机一般是抖动,而不是一动不动,除非都断了。

网友:
先要调飞控,看飞控的教程,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