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标准舵机用的易碎臂

楼主(2018-02-02):
550直升机用的易碎臂。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将舵机臂横着切一半。

网友:
嗯 切一半

网友:
貌似没有,用易碎臂只怕会飞断。550了小心点飞,失控一定记得及时切熄火,不要犹豫,我的经验是标舵还比较抗炸,反正我用金属舵机臂炸过几次舵机无事。

网友:
550应该金属臂压,难道不会飞着飞着断了?

网友:
用kst那个可调中立点的就行

网友:
500以上还真没炸坏舵机的。。手速切熄火是硬道理,700上金属舵盘、舵臂都用。

网友:
没有的   有你敢用吗?

网友:
要是玩3D千万别用,血的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舵机臂横着切一半。

你舵机都是免费换齿的不知你为毛要切。

网友:
kst可调舵机臂,炸鸡时可以缓冲保护舵机和连杆。

网友:
KST金属无极调节中立点舵机臂。身边摩友推荐的,炸鸡无数,舵机齿轮没有坏过。这个舵机臂内圈是塑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舵机都是免费换齿的不知你为毛要切。

,来回返厂太麻烦,直接切舵机臂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回返厂太麻烦,直接切舵机臂省事!

550切舵机臂没试过,想想标舵动不动十几二十几Kg的扭力不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