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为啥顶级遥控器和大疆遥控距离差那么多?

楼主(2018-02-02):
为啥穿越机顶级控制器的控制距离跟大疆的差那么多,价格可能比大疆遥控器还贵吧?

网友A:
顶级遥控器主要是通道可编辑。能适用不同情况。就一个板控,,接收机那边你愿意接什么就接什么。飞机坦克大炮机器人的

大疆的控你精灵就是精灵,御就是御。他是根据自己的飞机专门优化的。你飞悟,但是想用御的遥控器就用不了

我理解顶级控和大疆控类似于,充电电池和干电池一样,一个可以重复用,一个一次性产品

网友:
大疆产量比futaba之类估计高不少了,电子产品产量越高成本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级遥控器主要是通道可编辑。能适用不同情况。就一个板控,,接收机那边你愿意接什么就接什么。飞机坦克大 ...

玩穿越的也属于固定类吧,如果可以选择,我更想选择单一的,而换来的是操控距离几倍的延长!然而穿越机高放电决定续航能力不行,想飞得远又怕回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穿越的也属于固定类吧,如果可以选择,我更想选择单一的,而换来的是操控距离几倍的延长!然而穿越机高 ...

挂电池呗,450挂个1w多的电池可以飞半个多小时,难道穿越载重能力那么低啊

网友:
楼主问的是距离,众人皆跑题!

基本上各国对无线电的频段都有管控,对于免执照的公共频段,则严格限制功率,这些顶级遥控器要销往全球 自然严格遵循条例,再考虑辐射与健康 以及实际距离需要 就是目前的遥控距离了。

网友B:
我很想知道楼主说的穿越机顶级控制器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楼主说的穿越机顶级控制器是什么东西

国外品牌,futaba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品牌,futaba之类的

那楼主可知现在飞远航的设备呢  比如穿越机用比较多的tbs crossfire   frsky r9m

网友C:
国外远航流行的tbs cf之类的900mhz可没把futaba放在眼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外远航流行的tbs cf之类的900mhz可没把futaba放在眼里

futaba还看不上900mhz呢………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taba还看不上900mhz呢………什么逻辑?

伤了futaba的玻璃心,真是抱歉

网友:
TBS CROSSFIRE TX 完整版有配"Crossfire Futaba cable",支持Futaba控。

网友:
楼主应该是问的射频系统,而非遥控器。
现在开放频段适合模型使用的频段主要有:2.4G、5.8G、900M、433M.
不同的频段不要去比通信距离,相同的频段在比较通信距离的时候还要比较通信速率。
相同频段下影响射频距离的因素:

1.通信速率:
目前通用遥控器所使用的多为2.4G模块,实际上和大家手机上的蓝牙模块是一个芯片,但蓝牙速率要高,1Mbps,所以通信距离短,而主流遥控的射频系统速率大概从50kbps~500kbps不等,所以通信距离也有所不同。
2.芯片差异:各家系统选择的芯片不同,其射频性能也有差异。
3.各家的设计水平。

所以大家在比较射频模块的时候,一定要同频段相比,而且要同速率相比,这时候的距离更能体现一个产品的技术水平。

再来说这几个频段,900M和433M通信距离远,但可用频段窄,而且通信速率不能太高。所以适合远航和对延迟要求不高的情况使用。

如果你要低延迟,高速率,距离要求不高,那选2.4G,或5.8G。

注意,以上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是土豪,可以承受较高的成本,把控制通路放在图传信号中,用图传芯片去做(这个芯片成本较高,当然性能也比较好)。

爱好者买一个遥控器通常飞很多架飞机,有的会买多个接收机,如果用高成本方案,一个接收便宜要上千块,贵一点要几千块。(这个时候的接收机就相当于一个数字图传,即使没有图传功能,但成本和图传成本一样)

最后是用况问题:大多数人飞行还是第三视角视距内飞行,目前的距离足够。

网友:
楼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