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儿童玩具上的小型电机驱动

楼主(2018-02-02):
我儿子的小型模型船电路板坏了,
但是测试过 2个 喷水推进器是好的 遂打算DIY一下,
用了30A的飞机电调 测试电机 只能 一抖一抖的动 抖两下 就不动了,
而用1.5V的南孚电池 可以正常转动
这样的白皮电机 小型的 应该用什么来驱动控制呢? 求各位懂的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
有刷无刷?上图

网友A:
用电池可以转动的是直流电机(两根线),航模电调大部分是无刷电机(三根线)

网友:
无刷电调不能驱动有刷电机,换有刷电调试试。

网友:
来一张电调照片看下。你用多少电压试的?

网友B:
无刷电调能驱动有刷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能驱动有刷电机吗

有无刷有刷通用电调,我的凤凰V3就是无刷有刷都能用

网友:
凤凰320a包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可以转动的是直流电机(两根线),航模电调大部分是无刷电机(三根线)

对的兄弟 就是你说的这种两根线的电机 应该怎么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兄弟 就是你说的这种两根线的电机 应该怎么驱动?

有刷电机使用有刷电调,万能的“掏包”有的。先确认你手头的电机规格(主要是运转电流大小),或者更换无刷电机。

网友C:
肯定是有刷电机,凤凰的320A电调就可以了,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你的电机能承受多大的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有刷电机,凤凰的320A电调就可以了,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你的电机能承受多大的电压电流。

我算过 这个玩具的原始数据,1.5V电池  6个,    然后单个1.5V 也可以驱动  6个1.5V 也可以驱动 估计是最高的保守值了!

买电调 需要买320A有刷?  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