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oggles连接御后,云台无法左右摆动,怎么设置?

楼主(2018-02-02):
当我将goggles和御连接好后,发现云台只能跟着体感做上下运动,无法左右摆动,无法向图片那样,请问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还是只能上下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正确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882

不对啊,我就是照着视频设置的

网友B:
本来就不能左右摆,左右是靠机身转向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不能左右摆,左右是靠机身转向实现的

那为什么这图片里可以左右摆动啊,我还看过另一个国人测试的,也能左右摆

网友B:
这是轻微的偏移,你拿自己飞机试试,看看云台结构不就清楚了。这玩意还用怀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轻微的偏移,你拿自己飞机试试,看看云台结构不就清楚了。这玩意还用怀疑吗?

关键是我的连轻微左右摆动也不成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18-03-04):
左右幅度很小

网友:
镜头可以细微的左右摆动,但这是云台自身为了稳定镜头,防止左右旋转过快导致镜头出现“急刹点头”效应,也就是云台的增稳补偿动作(幅度很小)。左右摆动视角是靠机身的旋转来实现的。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fpv模式

网友(2018-06-11):
可以实现左右的摇摆 ,在飞行眼镜触摸板双手指往下滑动 会出现选项,选择体感控制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9-02-28):
只有御2才可以,御PRO不行
御1官方云台参数有明确说明:可控制范围只有上下

网友(2025-03-11):
左右摆得用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