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德国Fi-156白鹳式飞机,60翼展的小飞机

楼主(2018-02-02):
自制德国Fi-156白鹳式飞机翼展 60
迎角5度
机身 50左右
重量 没称
动力 8520减速组
下拉3度
无左拉
939接收板

半油就能飞的很好,全油直接爬升,可能是太轻,飞机用方向舵转弯后机身不会回中,要人为的操纵一下,各位前辈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飞机非常灵活,玩起来很有乐趣。
最近本地又是雨又是大风的,小飞机不抗风,视频等天气好再拍。
------------------------------------------------------
今天早上飞了下,改小了方向舵后回中确实正常了,但是飞行时又不太稳定,迎风的时候总飞的摇摇摆摆,最后应该是撞树枝给掉下来了。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A:
“飞机用方向舵转弯后机身不会回中,要人为的操纵一下”

正常的飞机就是不会回中的...

所以方向舵辅助,副翼升降为主的转弯方式是正确的。

网友B:
楼主是保安,园区随便飞

网友C:
上反角和尾巴比例不好,飞机倾斜角小点,可以自己回中。垂尾舵面大,飞机会倾斜角变大,上反角不能够自动恢复平飞。减小垂尾面积可以改善

网友D:
飞机用方向舵转弯后机身不会回中,要人为的操纵一下
上反不够,或者垂尾偏大。但是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恰恰说明飞机的稳定性刚刚好。自动回中的飞机飞起来多累。。。

网友:
按理说有上反角的飞机是能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反角和尾巴比例不好,飞机倾斜角小点,可以自己回中。垂尾舵面大,飞机会倾斜角变大,上反角不能够自动恢 ...

原来如此,谢谢前辈。我改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保安,园区随便飞

值班的地方旁边就是足球场,天冷没什么人来运动。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用方向舵转弯后机身不会回中,要人为的操纵一下”

正常的飞机就是不会回中的...

说真的前辈不要笑,我还没学会副翼转弯,一直都是玩小飞机,靠方向舵转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用方向舵转弯后机身不会回中,要人为的操纵一下
上反不够,或者垂尾偏大。但是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恰恰 ...

谢谢前辈,长知识了。垂尾偏大会影响回中我以前都不知道的。

网友E:
用的材料是啥?漂亮

网友:
挺不错的小机,推荐加一体小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材料是啥?漂亮

你好,用的是做活动用过的kt板,撕掉一边的贴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真的前辈不要笑,我还没学会副翼转弯,一直都是玩小飞机,靠方向舵转弯的。

原来如此

可以拿这机练副翼转弯,以后去掉上反角,加大动力,抗风性能就起来了

网友F:
方家的减速组安装还是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家的减速组安装还是方便的

是啊,方形的好安装,而且轴比较粗,撞了几次都不弯,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可以拿这机练副翼转弯,以后去掉上反角,加大动力,抗风性能就起来了

好的前辈,手上刚好有个1.7g的小舵机可以用

网友G:
小飞机不错,一直想做一个60左右翼展的

网友:
156的精髓是固定前缘缝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