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inibus F4飞控

楼主(2018-02-02):
飞控安装图上subs ppm 感叹号提示什么意思?

网友:
提醒你只支持SBUS和PPM的接收机协议

网友A:
选择开关,短接不同的触点选择相应的接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开关,短接不同的触点选择相应的接口功能。

意思是三个点焊不同的两个点就是对应SBUS或者PPM是吗?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飞控  遥控通道没反应。。

网友:
如果飞控RC连到接收SBUS端口,就按左图短接上边两个触点。如果飞控RC连到接收的PPM端口,就按右图短接下面两个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三个点焊不同的两个点就是对应SBUS或者PPM是吗?

是的。.....

网友C:
电机有反应,舵机不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什么接收机就短接对应的焊盘,这是个选择题

网友:
短接上面俩触点就是SBUS,短接下面两触点就是PPM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421351&pid=20560642&fromuid=232479

所谓的上面和下面就是针对的这张图吗?

网友: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网友D:
我是omnibus f4 v3版,用ftsky r-xsr接收,把v3版上的sbus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接收机与遥控器对频成功,但FB里对遥杆没有反应,不知为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反应,舵机不动是什么问题

请问你的舵机不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舵机不动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omnibus f4 v3版,用ftsky r-xsr接收,把v3版上的sbus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接收机与遥控器对频成功,但 ...

这是F飞控的最大解决难题啊

网友D:
把PPM焊盘与中间的焊盘连接,用PPM连接,依然如此。用表测量后,感觉这块板子,默认的也许就是sbus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PPM焊盘与中间的焊盘连接,用PPM连接,依然如此。用表测量后,感觉这块板子,默认的也许就是sbus接收。

这个板子接收焊在SBUS/PPM端口上,飞控要在UART6上打开Serial RX。你看看是不是串口开错了

网友F:
应该是证明这个焊盘要接上才行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证明这个焊盘要接上才行的意思吧。

用表测量,sbus焊盘与中间焊盘是相通的,ppm焊盘与中间焊盘是不通的,应该该板默认是sbus接收;如果用ppm看样子,还得把sbus与中间焊盘切断,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飞控  遥控通道没反应。。

我也是这个情况,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反应,舵机不动是什么问题

舵机不动可能是因为那里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舵机不动可能是因为那里没电

找到原因了,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飞控  遥控通道没反应。。

这个只能用sbus ppm因为设计缺陷可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