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2-02):
突然想玩下穿越机,可是问题太多了,好不容易到这步了,是在弄不明白了。   设备FUTABA14SG。接收7008和2008。  F3飞控,到一下调参面 ,显示是下图,舵面都是乱的,求大神能帮助下,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有高人能远处协助不甚感激,拜托🙏🏽

网友:
接收机没收到信号

楼主:
遥控器拨杆有显示,但是通道都是乱的,怎么修改通道的排序呢

网友:
通道定义是遥控上的吧

网友A:
给个清楚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清楚的图看看

请给看下,谢谢

网友:
右边第一格,通道映射(channel map)错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