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用2s和3s启动有左右抖动几秒问题

楼主(2018-02-02):
好盈50a电调用2s和3s启动有左右抖动几秒才转起来,奇怪的是用6s却没有这缺相问题,6s轻轻推油门就顺利转了,之前亚拓45a用几s电池都没抖动啊!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电压不够吧???几s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吧???几s电机???

450l的原厂6s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l的原厂6s电机

那就对了,没吃饱不想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没吃饱不想干活

之前是用亚拓45a电调就不会抖,怎么解释?

网友:
正常,起步动力小了。如果是BLHeli的电调,起步动力能调的

网友:
v4也能调,初始是3调到5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l的原厂6s电机

你换3s电机就不抖了。你这样用6s电机配3s电池理论转速只有原先的一半最多能悬停下根本没什么力气

网友B:
缓启动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启动没调好

还要怎么设置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