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飞控连的好好的...

楼主(2018-02-02):
这是为啥

网友A:
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了吗

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了吗

不连电脑的时候 电机有两个一直在那边转

网友:
电调协议对了吗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
options里面选择cleanflight连接,选对com口,飞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