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半浸浆的问题,出轴长度,角度,以及静止时入水深度

楼主(2018-02-02):
同上

网友A:
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载况和浮态!
后来就有了入水深度和左右方向的条件装置!但是比较贵!
所以船模上面用的还是最早时候的设计,需要靠调整船模的重量来实现最优!或者不调整凑合着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