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玻璃钢SR22

楼主(2018-02-03):
飞翔的SR22很漂亮,性能也不错。但该飞机有三处令我不满意的地方。1.安装电机的防火墙不结实,即使轻微磕碰也有可能导致松动。2.前起落架隔框不够结实,非常容易开胶或损坏。3.前起落架包钢丝的那两片薄壳塑料件固定方式让人心里总不舒服;4.按说明书装下来总是有点头重,且重心调节的量太小。针对以上四点我对这款飞机做了改造,先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参考。不足之处请多加指正。
1。针对安装电机的防火墙不结实的改造:首先将原机上的防火墙用直磨机磨掉。如图所示,(下面那一点木片就是被切下来的防火墙残骸)

接着再加工两个铝合金件,是用来固定电机的。如下图所示

图片中上面那一件(我把它叫后垫片)与电机用两颗M3*8螺丝相连。图片中下面那一件(我把它叫前垫片)扣入机身最前端并穿过两颗M3*25螺丝与电机相连,这样就把电机、两个铝合金件、机身连为一体了。如下图所示

上图就是图片中上面那一件与电机用两颗M3*8螺丝相连

上图就是把连城一体的后垫片和电机塞进机头后的情形。

上面两张图就是把前垫片扣入机身最前端并穿过两颗M3*25螺丝与电机相连的情形。

上面的图片是前、后垫片的加工图,前后都一样,只不过后垫片要磨掉一部分,形成一个扁。好与后续结构改进相适应

经过上述改进再也没有发生过电机松动现象。即使摔机也没有发生过。

2.针对前起落架隔框不够结实的改造
首先起下机身里的设备固定架,就是机身中最长的那片层板,见下图

接下来用板子掰下上着前起落架固定座的那块隔框,掰的时候注意尽量完整地掰下来,后面还有用。见下图

下图是拆下来的东西

由于这两片层板原本就不太结实,且装上电机、电调、舵机电池后重心靠前,所以我选择重做这两片层板。下面介绍重做时需要修改的地方
上着前起落架固定座的那块隔框实际是由4件层板零件粘接在一起的,首先是用原配板塌到3mm层板上划线接着裁切、锉修、打磨、钻孔得到复制件。注意镂空减轻孔的右边有一个燕尾槽,
那是我用三角锉锉出来的,也是为了后续加强开卯准备的。见下图

复制上面两片层板时注意层板的木纹方向要相互垂直,这样将来把它们粘在一起强度会更高。至于上面的方孔和豁口那是为了后面结构改进开卯配合的。
下面是复制用哥两好粘在一起后的样子。在这里我没有开镂空减轻孔,我觉得增加几克重量换来的是更牢固,值!

下面是复制出来的设备固定架与原配的对比图,同样也是用3mm层板制作(其实2.5mm也够),样子与原配稍有不同,一是长了一点;二是有些镂空减轻孔未开;三是前起落架端(图片中最右端)增加了两个长方孔用于结构开卯。由于总长度长了,为了保证舵机将来不处于悬空状态,影响舵量传递,我又给机尾端增加了一个支架框的安装位置。就是图片中最左边的那两个长方孔。右图中粘在最后面的那个支架框就是与这两个长方孔配合的。由于发帖时已经站上去了,无法将这个支架框表达的更细致了,其实它与相邻的支架框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永1mm航空层板裁上两条(12mm*120mm)用哥两好粘到如下图所示的位置上。粘接时要用手压着让它贴实。粘接位置要实现划好线,层板中心距大约是45mm.与机身纵轴基本平行且对称。

接下来在用3MM航空层板制作两片如下图所示的加强片

下面是将上述层板拼装在一起的样子

接下将上述零件装到机身里,先不要粘接。见下图

接下来制作如下图所示的加强件:这是用两片3MM的层板通过开卯组成的T形件,其中T形中横着的那一片的一头被锉成了梯形(从照片中基本可以看出来),与前面提到的那个燕尾槽配。

T形件的长度是配出来的,具体按哪里的长度配请看下图

等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再制作如下图防火墙内侧一个有点想汉字  凹  形状的小零件,用用于固定T形加强件不与燕尾槽配合的那一端

下一张图是将电机也装到位后的情形

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可以彻底粘接了。

经过这样改造后,可以暴力降落。

时间不早了,我要下班了,至于有关前起落架包钢丝的那两片薄壳塑料件固定方式让人心里总不舒服的修改问题,以后有空了在说

楼主:
没图吗?我是第一次发帖,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大家看不到,我是可以看到的,大家谁知道我该怎么办才能让大家看到图?

网友:
有图,有图。我可以看到

网友:
现在玩个航模还得学制图软件,否则还没法好好玩了,

网友A:
楼主真牛,我也有架SR22,你加强的部位确实很单薄,能加工几套加强升级件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牛,我也有架SR22,你加强的部位确实很单薄,能加工几套加强升级件出售吗?

只有铝合金前后垫片有具体尺寸,层板件基本都是现量现修配,非直线部分都无具体尺寸,想加工出由互换性的套件确实还有点难,本人无激光割,全凭手工工具和砂纸制作出来。还有点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牛,我也有架SR22,你加强的部位确实很单薄,能加工几套加强升级件出售吗?

成品玻璃钢飞机看似都一样,事实上有时一模一样的两架飞机同一部分尺寸和形状相差可能还较大,我制作的这套加强件装到同款另外一架飞机上就不合适了。图片展示的只是结构上的思路供大家参考。

网友:
积层制作时树脂堆积厚度不一样,调整一下可以

网友(2022-07-15):
确实!前起落架着实让人看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