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锂电池的电压和百分比问题

楼主(2018-02-03):
搜到了两个版本,哪个更准呢?

网友:
看电压更准确些吧

网友:
不同电池的放电特性(放电容量vs电压 曲线)不同,同一块电池的放电曲线也会随放电电流、温度等条件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只能粗略估计,要准确计算容量还是需要电流计。
其他地方看来的,如有理解错误...怪我咯

网友:
都差不多准确

网友:
两个不是差不多吗,锂聚都这样

网友:
你百度下锂电池会有解释的,假如按照极限的话应该都是错的,因为锂电池极限最高电压都在4.35v以上,但为了安全充电器什么的都是限制在4.2v(大多数),最低点压也是这样,不过锂电池低于3v之后剩余就很少了,降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