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配置行吗

楼主(2018-02-03):
(无正文)

网友A:
接收机用xm+  图传天线用熊猫原装或者买熊猫的mmcx转sma线  接foxeer的天线便宜效果好  这个78的黑羊不知道是哪里产 你懂的 飞控直接用omnibus f4吧  带osd的 外场调方便  老实说 你这一套有点过时了 不过练手可以了

网友B:
图传需要转接线
接收机可以用R-XSR
飞控最好用F4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需要转接线
接收机可以用R-XSR
飞控最好用F4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xm+  图传天线用熊猫原装或者买熊猫的mmcx转sma线  接foxeer的天线便宜效果好  这个78的黑羊不知道 ...

现在流行的配置贴很难找啊

网友:
新手的话为什么要用最新的配置?适合自己就好。老鸟的话随意配

网友:
这配置没毛病啊

网友:
飞控换成主流原生OSD F4就可以了,既然用了METAK的分电板,就用METAK 的F4飞控就好,不超频就也可稳定开双16K,接收也可选穿越专用的比如 XSR或R-XSR体型更小,马达致盈的2205 2206和2306都不错,图传我更信任欧姆威600MW的,剩下其它的都可以了。

网友:
这款分电板比较老旧了 就像楼上说的  可以用matek的F4飞控+分电板,电机新手练习的话用好盈的2205不错,才40元。

网友:
总体没有大问题,分电板上高一级的,Matek HUBOSD eco X  带osd就完美了,

网友C:
新手求问 图传配7寸雪花屏可以吗  还有配什么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求问 图传配7寸雪花屏可以吗

完美的话就上鹰眼锐视旗舰版不折腾。

网友:
电机太弱了吧,上sp 2306吧,拉力还行,电调么,,,,能否再大点?机架没毛病,图传和头主流了,

网友D:
接收机太大,xm+合适,忒小了,装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太大,xm+合适,忒小了,装机方便

xm+就是80块钱左右的那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m+就是80块钱左右的那款吗

对的

网友:
XSR-R接收机与XM+一样迷你还多回传功能,就是价钱贵一些了。

网友:
新手用这么好的机架,炸花了会心疼

网友:
用了带osd的F4飞控, 那么就选集成分电板的,方便啊。 摄像头还是老鹰好, 图传用黑羊,低压的800mw那款(使用5V,不要接错,可以使用飞控的5V,也可以单独提供电源, 方便上滤波啊,电容啊什么), 价格相对便宜,体积还小,这个图传有一个特点我很看重,炸断天线,1小时内不烧功率管(很多图传天线一断就烧了)。嫌肥鲨眼镜太贵的话买一个眼罩,比如BVONE。接收机用R-XSR。 飞控要选有3个uart口的。 这样数据有回传, 图传的频率和功率可以用遥控器看着画面调。 看得清晰了,加上回传的RSSI报警(RSSI小于50db就返航)就不容易飞丢, 只要不飞丢,电装都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