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的福袋机,好好搞一搞

楼主(2018-02-03):
天捷力当初的福袋机

座舱没有。。。淘宝上买点ABS板自己做了,哎

先打个草稿。等材料到了更新下进度

楼主:
有大大们能分享下用过的配置吗???纠结中啊。手头有4s 2600 的还有4s 4000的

网友A:
四发,看起来真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发,看起来真霸气

哈哈,是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大们能分享下用过的配置吗???纠结中啊。手头有4s 2600 的还有4s 4000的

4S  4000 可以的, 4个电机,拉力很大的,放心,反正我手抛,飞机太重,一个人单手抛不起来,飞机动力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4000 可以的, 4个电机,拉力很大的,放心,反正我手抛,飞机太重,一个人单手抛不起来,飞机动力强 ...

好的。谢谢啦,能否在告知下重心在哪个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发,看起来真霸气

飞过5架这个飞机
现在还有一架在服役 曾经在天上直接把MD塞斯纳干下来,尾翼只有一边 ,螺旋桨飞掉1个 已然安全降落
具体配置如下: 2212 980KV电机 4个   4合一集成电调 30安 银燕的或者是XXD30电调4个 我都用过 个人感觉4个XXD电调会比较好。把电调直接装在电机座后面重心尽量靠前。
起落架可以用电子收房的 1.6米翼展很好飞  电池用3300以上 3 S 足够了。还有就是这个飞机飞得好慢!和老爷车一样。在4级风的天气里顺风俯冲最快也就90码!!降落可以关油门降落!
不需要开禁一
你买的白班机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主翼的碳干一定要有, 买一点碳纤维片在主翼上开一些槽子用于增强刚性。
第二这个飞机的尾舵可以不要,只保留转向即可,在上述配置下全油门可以3米起飞
第三收房起落架安装在引擎罩里面,这个地方的紧固一定要做好,如果降落水平不过关很容易吧起落架冲调!所以可以再引擎罩里面做一些轻木补强! 其他没有了3S 3300的电池可以飞15分钟!!哦忘记说了螺旋桨用7寸正反三叶桨,2号和3号引擎可以用6寸的正反三叶桨,也可以再飞机机身上开槽子,不开槽装不下7寸桨!1号和4号引擎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过5架这个飞机
现在还有一架在服役 曾经在天上直接把MD塞斯纳干下来,尾翼只有一边 ,螺旋桨飞掉1个  ...

楼上你说错了,8寸桨要开槽,7寸刚好,我正在装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5架这个飞机
现在还有一架在服役 曾经在天上直接把MD塞斯纳干下来,尾翼只有一边 ,螺旋桨飞掉1个  ...

谢谢啦!

网友D:
这飞机还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还有卖吗

没了。好多年了

网友E:
我买了飞翼B17的完美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还有卖吗

我还有1套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飞翼B17的完美匹配

座舱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座舱吗

座舱盖,头盖,还有机背炮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座舱盖,头盖,还有机背炮塔

座舱的泡沫件可以么。还是只有吸塑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座舱的泡沫件可以么。还是只有吸塑罩

就是吸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吸塑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