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求tiny7解锁方式。。

楼主(2018-02-03):
tiny7买回来对好频。解锁不了。。遥控是at9。解锁给他设定了是aux1没有用啊。。。怎么办。。。在电脑上遥控有信号。模式切换也正常。。就是电机解锁不了。。电脑上测试一个个的电机也能正常转动。。。

撒泼打滚求解锁,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调遥控器油门,和设定的解锁油门

网友:
油门最低值,

网友A:
解锁开关设置好没油门最低后切换一下等几秒

网友B:
bf里面最低油门值调到比遥控油门值高就可以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开关设置好没油门最低后切换一下等几秒

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里面最低油门值调到比遥控油门值高就可以解锁了

这样?好像还是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还是没有用。。

不是这,在通道那个界面的右边,油门值是不是比你现在的高

网友:
ARM都没变黄色,黄色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在通道那个界面的右边,油门值是不是比你现在的高

厉害了!!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