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克360度舵机 求助

楼主(2018-02-03):
这个9克360度舵机转速太快了  怎么能把速度降下来  最好是和旋钮的转速一样  哪位大神知道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你把旋钮的行程调低就行了,调小一倍

网友A:
高级设置里编程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里编程混控

怎么混控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想知道最终的目的是啥?要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最终的目的是啥?要来做什么?

FPV飞机  上面安摄像头  能360度旋转  看看飞机后面   不光后面 上下左右都能转着看的  像头追

网友C:
你旋钮少转一点不就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旋钮少转一点不就慢了吗

现在是舵机很灵敏  旋钮稍微拧大点  速度就特别快  很不好控制 快了 就不知道转哪去了  所以要特别慢   最理想的状态是 旋钮拧到哪  就转到哪  那样会很好控制   现在是旋钮要是拧到头  舵机都得转4-5圈了  舵机线都得拽断了  那还了得了

网友:
有270度的舵机

网友:
刷过机的D10可以解决

楼主:
还有大神能解决下吗

网友:
把旋钮对应的通道舵量设到3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舵机很灵敏  旋钮稍微拧大点  速度就特别快  很不好控制 快了 就不知道转哪去了  所以要特别慢    ...

那你买错了啊  买300度的舵机 那种不是连续转的

楼主:
我也觉得错了,应该是不连续旋转的舵机,但你说的好像没有9克的舵机,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