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参数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8-02-03):
关于电池参数的一点疑问,请教各位,同样6s,2600mah,3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有2.6*30=78a,另一个电池3100mah,25c最大同样约有3.1*25=78a,请问他们的区别在哪?3100的容量有大一些么?是否会重一些呢?谢谢

网友:
区别就是续航时间不一样啊  明显3100的续航要好点

网友:
对啊,你都回答完了。。

网友A:
容量=油箱大小,倍率=油管粗细
发动机功率越大耗油越高,细油管供不上油就降速甚至熄火
这样说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油箱大小,倍率=油管粗细
发动机功率越大耗油越高,细油管供不上油就降速甚至熄火
这样说明白了吧? ...

不熄火,电池会怀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熄火,电池会怀孕的

放电倍率不足导致电池过热,鼓胀是结果。过程就是放不出所需的足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油箱大小,倍率=油管粗细
发动机功率越大耗油越高,细油管供不上油就降速甚至熄火
这样说明白了吧? ...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讨论一下,电流大小相当于瞬间供油量,跟容量大小mah,有关,而跟油箱大小无关……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倍率不足导致电池过热,鼓胀是结果。过程就是放不出所需的足够电流

我就奇怪的是,为什么最大电流会跟容量有关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的是,为什么最大电流会跟容量有关

C的定义如此,电池表示很无辜

网友:
容量的单位是mah, 就是折合后的多少ma在1小时内放完。c数是放电的能力,是在容量的基础上进行计算的。就这么个算法,没啥道理。菜鸟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油箱大小,倍率=油管粗细
发动机功率越大耗油越高,细油管供不上油就降速甚至熄火
这样说明白了吧? ...

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