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改装的小黄鸡,机身涂环氧树脂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18-02-04):
上次改了J15.一直喜欢苏35,这个小黄鸡很小很轻薄,装备涂环氧树脂,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飞机越轻越好,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
这么小的机涂环氧太重了吧

网友:
emmm…不贴纤维布应该可以

网友A:
涂的太薄没有意义,厚了太重,其次玻璃钢太脆,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个苏27我先涂了玻璃钢,再喷漆的,现在已经2200克,对64涵道双发而言,已经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的太薄没有意义,厚了太重,其次玻璃钢太脆,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苏27我先涂了玻璃钢,再喷漆的,现在已 ...

这个机机确实涂了没什么意思,没有涂,简单改了一下不好玩,还是以前的奸15用银燕2205用格式75C,4S电池,飞机调好,速度超快,玩一次爽一次。

网友B:
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的太薄没有意义,厚了太重,其次玻璃钢太脆,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苏27我先涂了玻璃钢,再喷漆的,现在已 ...

老鸟们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飞机上来飞的,真飞机也摔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的太薄没有意义,厚了太重,其次玻璃钢太脆,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苏27我先涂了玻璃钢,再喷漆的,现在已 ...

你这飞机不错

网友A:
首飞升降舵面高了,20米就自己起来,转弯失速,大仰角飘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升降舵面高了,20米就自己起来,转弯失速,大仰角飘落下来。

飞机就是重心和舵面调好了,就好飞。就是这点精炼,需要很久才能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就是重心和舵面调好了,就好飞。就是这点精炼,需要很久才能掌握

是的!新机首飞除了重心对,各舵面调平,基本没有问题。但像苏27是全动升降舵面,只能靠目测和水平珠保证两个舵面一致,但不能保证舵面位置一定居中。

楼主:
新机我一般就是重心前一点,然后再下来调,重心前一点好降落一点,如果重心后,不好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