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改电启动

楼主(2018-02-04):
最近经常看到有把发动机改成电启动的,就是一个电机和几个齿轮,其中有个单向齿轮,想不通的是如果把单向齿轮转动顺滑的方向和发动机的转向保持一致,那启动电机转的同时传向单向齿轮,而单向齿轮和发动机的转向一致也带不动发动机啊。如果把单向齿轮转动顺滑的方向和发动机转向保持正好相反是可以启动发动机,但发动机启动后它岂不是一只要带着启动电机一起转,但是看了他们的视频发动机启动后启动电机就不转了?哪个大师知道这是咋回事?

网友:
参考汽车起动机。。。

网友A:
你想反了,再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反了,再仔细想想。

?

网友A:
单向轴承发力的时候卡死状态与发动机同向转动,发动机启动后自己加速向前继续转动,单向轴承相对来说就是向后自由滑动了。

网友:
那玩意也叫超越离合器

网友:
知道自行车的小牙轮吗?

网友:
意思不大

楼主(2018-03-15):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发力的时候卡死状态与发动机同向转动,发动机启动后自己加速向前继续转动,单向轴承相对来说就是向 ...

原来是这样   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大师

楼上正解,那个东西叫超越离合器,当启动电机转动后,超越离合器上面的齿轮会向上跑,与发动机齿轮咬合并带动发动机,当你听到发动机着车后,启动电机停转,超越离合器齿轮会因为转速下来导致齿轮下拉,与发动机的齿轮脱离开!!!希望对楼主有用,为了经验我也要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那个东西叫超越离合器,当启动电机转动后,超越离合器上面的齿轮会向上跑,与发动机齿轮咬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