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推荐32路舵机大功率稳压电源。

楼主(2018-02-04):
要给32路舵机供电,舵机参数:电压6-7.2v,电流2-3a,总电源用7.4v4500ma锂电。
哪位大神有好的稳压办法,我现在用d25xb60串联,用其内部二极管正向压降1.2v来做。所有全运动的话只能多个并联,但效率太低了。
先谢谢了。

网友A:
降压干啥,直接连电池啊
你这电池也不够吧,这样用2分钟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干啥,直接连电池啊
你这电池也不够吧,这样用2分钟没电了

电池我现在只有这个,凑合用吧!舵机最高电压7.2V,锂电充满8.4V,这个咋直接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我现在只有这个,凑合用吧!舵机最高电压7.2V,锂电充满8.4V,这个咋直接接啊?

7.2的意思就是6S镍氢 不超过10V都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的意思就是6S镍氢 不超过10V都没事的

这样的啊!谢谢!再问一句,31个舵机一起运动电流能够不?没用过镍氢电池。先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谢谢!再问一句,31个舵机一起运动电流能够不?没用过镍氢电池。先谢啦!

不是让你用镍氢,我就谈了一个命名规则而已
31个要分组,分3组吧  3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用镍氢,我就谈了一个命名规则而已
31个要分组,分3组吧  3个电源

我用的32路舵机驱动板,也分不开啊!我现在打算用31个3A、DC-DC降压模块,分别给舵机独立供电。玩多轴有一堆锂电3s最多,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不用纠结电压电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