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重心不是中主轴吗?如果不是电池位置如何寻找?

楼主(2018-02-04):
为什么听到有模友重心不是在主轴,那我之前寻找电池安装位置时候,我是直接绳子吊起主轴再配电池和头罩的。

那是不是错了?

网友A:
重心在主轴不用怀疑!理想状态下,3D机重心应该集中在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但目前主流的飞机,为了外观好看忽略了重心的合理性。我现在依然坚持,电池,前,上,外置的飞机。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在主轴最好

网友B:
别人说的    侧钟摆  看尾巴  然后调电池前后   不过我从来都是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说的    侧钟摆  看尾巴  然后调电池前后   不过我从来都是无视

悬停时候基本静止不动,可以说明重心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主轴不用怀疑!理想状态下,3D机重心应该集中在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但目前主流的飞机,为了外观好 ...

悬停时候基本不动,可以说明重心对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停时候基本不动,可以说明重心对了嘛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那如何判断啊

网友:
FBL有陀螺仪修正,重心其实无所谓。。

网友D:
我的直升机重心都是靠后的,飞了这么久没发现问题,固定翼重心不对,马上就感觉不好飞

网友:
一款好的机型,重心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升机重心都是靠后的,飞了这么久没发现问题,固定翼重心不对,马上就感觉不好飞

无副翼直机,重心靠后,冲极速航线拉平,稳定性会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升机重心都是靠后的,飞了这么久没发现问题,固定翼重心不对,马上就感觉不好飞

装了3轴的固定翼,即使重心落在机翼后方都能飞(动力够的话)

网友:
其实无所谓 做一下自旋优化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副翼直机,重心靠后,冲极速航线拉平,稳定性会差

只要p足够大,飞机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了3轴的固定翼,即使重心落在机翼后方都能飞(动力够的话)

是的,动力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费电

网友:
主旋翼会自动向重心相反的方向倾斜。

网友:
理论上在主轴最好,但现在的飞机有飞控,即便不在主轴也能保持稳定飞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主轴不用怀疑!理想状态下,3D机重心应该集中在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但目前主流的飞机,为了外观好 ...

重心要 真在旋翼面与主轴的相交点,那飞机的静稳性极差。这就是x3 和 450L虽然尺寸差不多,但450L稳定性却飘飘飘的根本原因。再就是 舵机频繁频繁修正外界扰动带来的旋翼面倾斜变化会加速舵机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心要 真在旋翼面与主轴的相交点,那飞机的静稳性极差。这就是x3 和 450L虽然尺寸差不多,但450L稳定性 ...

我是针对三3d动作而言,如果仅仅正飞,当然重心越低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主轴不用怀疑!理想状态下,3D机重心应该集中在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但目前主流的飞机,为了外观好 ...

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不就是横轴中点嘛 前后位置我赞同,上下怎么可能跑那么高的地方了? 举个例子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轴和旋翼面的交叉点不就是横轴中点嘛 前后位置我赞同,上下怎么可能跑那么高的地方了? 举个例 ...

把机身侧板向上延长,尽量靠近旋翼头。在不影响大桨夹运转的情况下,把电池尽量靠近旋翼头固定,调整电池前后位置,保证飞机重心在横轴中间。这样的弊端就是炸鸡,容易损坏电池。老款亚拓PRO这方面设计都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机身侧板向上延长,尽量靠近旋翼头。在不影响大桨夹运转的情况下,把电池尽量靠近旋翼头固定,调整电池 ...

我意思纵轴 横轴的重心是在主轴   但是竖轴重心怎么可能在横轴那个位置?   除非旋转面下面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