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怎么充电?

楼主(2018-02-04):
友给了两个电池,不知道怎么给它充电
手上有sc608和A9

网友:
没用过这2款,308里面是选Pb模式6s的

网友:
我有专用充电器,当年给桑塔纳充电准备的

网友:
A9充不了吧

网友:
得15伏的电源

网友:
充满13.5v,你的a9电源如果是可调的话调成13.5v直接冲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a9冲不了

楼主:
用608充了,电流是自动的 这得充到什么时候,貌似充满电是14点几伏吧?

网友:
到卖电瓶的地方买个充电机,一百多块。。。

网友:
实话实说,这电瓶实在是太小了,除非楼主只玩F3P那种只用2S550mah的电池,如果以玩电动飞机为主,还是建议磷酸铁锂电包,实用,安全,方便。在充电器和电包上投资还是值得的,你想呀,外场飞一回,总没电,飞不爽多难受呀。
回答楼主问题:各种充电器,选Pb模式就是充这种电瓶的。

网友A:
B6有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