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双发固定翼远航配置

楼主(2018-02-04):
手里有10a电调2个,2204 2300kv电机2个,6寸6030桨,电池3s 5200,想弄个1米左右翼展的kt级玩个远航,来回10公里左右就行,这配置够吗?

网友A:
电调和电池估计够悬。10公里估计还要好好衡量下图传的功率,等等

网友:
不想花钱不要玩远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池估计够悬。10公里估计还要好好衡量下图传的功率,等等

其他暂时不考虑,先考虑飞机

网友:
FT的豚鼠号   迷你的

网友:
不过10A的电调估计吃力

网友:
电机效率低

网友:
效率太低了

网友:
其他不说,电池容量减半,争取能飞起来!

网友:
10安培的电调远航?飞出去丢了都不知道丢在哪里,两个电机功率加起来才240瓦,遇到逆风就悬了。我用30安的电调飞滑翔机也会烧电调

网友:
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现在讨论的是这配置能不能飞那么远就行了啦,其他不用考虑

网友B:
不怕烧电调丢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烧电调丢机就行,

电调是穿越机上的,只要转在电机后面强制风冷是没问题的,巡航的时候大约电流5-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