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电机慢速会自动加速啥情况

楼主(2018-02-04):
油门启动后,不管是10%还是25%,任何一个值,电机会自动变快转速,估计在50%左右(具体马力不知,但飞机能飞起来一米左右),再50%油门网上是有线性的,往下就不明显了。只能关油门迫降。请问好老鸟这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用的14SG,油门和螺距按K120说明书来的。之前飞倒是正常,隔了一个中午就出问题了。
还有一点,尾电机旁边的MOS管(3针),今天居然烧了,然后用络铁取下来,不要这个MOS管居然还能正常启动飞,才发现是主板上焊接了两个MOS管。大家新买机子上会有多加这个零件的吗?
小飞机入门,坎坷虐多啊。

网友:
不要mos都能飞也是奇了,等老鸟解释

网友A:
一个MOS管如果不爆力3D,什么前空翻后空翻,降龙十八掌之类的,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MOS管如果不爆力3D,什么前空翻后空翻,降龙十八掌之类的,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尾MOS说不准的,一个正飞右旋刷锅就能烧。右旋刷锅对尾巴的压力是最大的。

网友B(2018-05-15):
我的也是这样。只要给一点油门转速直接50%,还不能控制。50%以上油门才有线性。

网友B:
我换了新的银燕12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新的银燕12A电调。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B:
EMAX BLHeli Series 6A 12A 20A 25A 30A ESC 电调

网友:
这个要调试啊  看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2018-10-29):
我的也是这样啊,中间没有过度,直接从10就到50的油门,中间的过度没了,后面又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主板上要多送一个mos.
那我们多焊一些上去,
是不是可以承受的电流更大.
更不容易烧了.

网友:
因为一个MOS管电流不够,所以并了一个。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