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450尾舵机布线

楼主(2018-02-04):
看各位大仙尾舵机线很多都是在外部螺旋上到陀螺仪,应该是很合理,可对我来说还是不满意,我希望线从舵机底部绕进机内。再从十字导板下面穿出上陀螺仪。
可是舵机线不够长,接线困难,当然强行能接上,但舵机线无缓冲段,拉的很紧,影响陀螺仪隔振效果,无奈只能改尾舵机固定座。
用冲子打几个坑

手电钻钻孔

什锦锉整形

锐边倒钝,防止伤线

安装。
杜邦头是无法穿过线孔的

那就暂时分解杜邦头

穿线

恢复杜邦头

比较满意

多打胶,螺丝、螺孔全都打满螺丝胶

这回满意了

网友A:
嘿我这强迫症,看着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我这强迫症,看着舒服多了

5iMX强迫症扎堆

网友:
手电钻狠牛啊 布线狂魔

网友B:
这样绕就可以了,不用开孔把

网友C:
我是塑料的支架,线也是从边上绕的,用绑数据线的铁丝固定在侧板上。你这很强迫症啊,简洁漂亮,反正我还是会在舵机线上套热缩管

网友:
又见小姨子

网友D:
有强迫症的,大多数都能飞好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绕就可以了,不用开孔把

试过了,能连接上,但是线拉的很紧很紧,实在没办法了才开的孔,开孔总比接延长线好吧

网友E:
这种就可以  直接装舵机  不用自己开孔 杜邦头也能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塑料的支架,线也是从边上绕的,用绑数据线的铁丝固定在侧板上。你这很强迫症啊,简洁漂亮,反正我还是 ...

我又细看了舵机座,舵机侧边与铝框架间有缝隙,可以轻松走线,之前没注意,这事让我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就可以  直接装舵机  不用自己开孔 杜邦头也能过去

头一回见到这种舵机座

楼主:
都没敢放ZYX正脸也被你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强迫症的,大多数都能飞好直升机

请教...
我看老外装机还把全新舵机壳也拆开打螺丝胶再重新装上,真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看老外装机还把全新舵机壳也拆开打螺丝胶再重新装上,真有必要吗?

你这是塑料壳的舵机不需要,如果是金属壳的不放心可以把螺丝拆了上胶,反正我是从来没搞过,也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就可以  直接装舵机  不用自己开孔 杜邦头也能过去

这座子不好,连接处太过薄弱,以前经常看到有人说那里断裂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座子不好,连接处太过薄弱,以前经常看到有人说那里断裂炸鸡的

省略所有加强结构,只剩最基本骨骼,这样的设计对材料要求很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略所有加强结构,只剩最基本骨骼,这样的设计对材料要求很高吧

我给这玩意四个字“偷工减料”!

网友:
你的舵机线似乎有点短,我这个KST 515MG直接从肚子里穿过去的,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座子不好,连接处太过薄弱,以前经常看到有人说那里断裂炸鸡的

不是吧  铝的都能炸断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考虑维修的便利性啊,很多时候炸鸡也拆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我看老外装机还把全新舵机壳也拆开打螺丝胶再重新装上,真有必要吗?

这个我没有做过,舵机壳的螺丝打胶估计都不好拆开了,不方便以后保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一回见到这种舵机座

这种的不错  穿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  铝的都能炸断

连接处太过薄弱,同时这里也承受着所谓的拉力和推力,时间久了就扛不住了

网友H:
小怡子陀螺仪攒

网友:
有点强迫症的我看着这两个孔挺舒服

网友:
挺规矩的,开槽做的也不错的哦。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考虑维修的便利性啊,很多时候炸鸡也拆装的

会稍麻烦点,大部分侧板螺丝要松开,特别是一侧的尾管固定座螺丝都要拆掉,舵机线才能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怡子陀螺仪攒

用小姨子最大问题是无法检测振动,正在考虑机身上安装压电传感器检测振动情况,要设计个小电路,会比较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小姨子最大问题是无法检测振动,正在考虑机身上安装压电传感器检测振动情况,要设计个小电路,会比较麻 ...

MB也没有震动检测,问题不大吧

网友:
我的飞机都是一把舵机线拉到后面绑一个大疙瘩

网友:
玩直升机的都是强迫症。

网友I:
R扣  好评,450L 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MB也没有震动检测,问题不大吧

我期望把振动减到最低最低,所以看着没有振动监测的ZYX心烦。
现在振动就很大,仅仅是电机带着空主轴,连尾管都没装,振动已经让手发麻了

网友J:
我用冰人R扣炸机单向套和小齿盘全毙坏了,那个扣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I:
R扣  好评,450L 能用么

你是说这个R扣吧

这东西对于拆机狂真的很方便。
按商家说法,冰人机身可以徒手直接安装,原厂机因为侧板齿盘开口小只能用尖嘴钳安装。
实际上小开口侧板同样可以徒手装,拆卸也方面,大开口侧板直接用手拽出来,小开口侧板就用个平头工具顶一下,R扣就会在另一侧蹦出来,非常简单。关键是还可以防止用螺丝安装用力过大使小齿盘变形。
至于450L能不能用我不清楚,不过我想450L除了电机倒置和舵机安装方式不同外,其他应该没啥大区别吧,特别是大齿盘组,与之前的450应该一样我估计。
这个R扣是专门针对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冰人R扣炸机单向套和小齿盘全毙坏了,那个扣太硬

如果还用螺丝的话,炸机能保证螺丝一定会断吗 ? 不断的话是不是结果也一样 ?
一提炸机我就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期望把振动减到最低最低,所以看着没有振动监测的ZYX心烦。
现在振动就很大,仅仅是电机带着空主轴, ...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我的机子也是这样。但是你上了大桨之后转速没那么高了震动就小了很多很多,至少我的是这样,飞起来非常平顺。我理解是空转转速高导致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R扣吧

应该没啥毛病

网友:
450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