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0起落架加固

楼主(2018-02-04):
(无正文)

网友:
这货叫歼十

网友:
明显是j3么

网友:
这3和10差距1个数字,而且怎么会按到10的想不通,哈哈

网友A:
这货应该是J3,从来就不是战斗机。其实起落架加固方式横向就一根细铁丝足矣。飞机的加固你要先分析受力情况,才能用最少的材料达到基本保障即可。

网友B:
没必要 兄弟~~ 你得分析他承受力点,这个过硬了,反而暴力降落更容易坏,,原来的可能还有些缓冲,,建议 用卡夫特环氧胶 固定几个碳纤维杆就可以了,一方面加固,一方面还可以缓冲~,,轻木不建议用来加固起落架,轻木机和玻璃钢复合材料的飞机,起落架用的都是碳纤维的,如果是金属的都带减震弹簧或者是铁铝符合材料铁片,这种的都是缓冲极强的,比如复合贴片,暴力降落或炸鸡后,立刻弯曲,缓冲减少对飞机的伤害,之后自行掰回来就行了,你这个轻木固定的,暴力降落或者炸鸡之后,直接就断了,而且能量传到到飞机,会造成飞机也裂开~修复不好修复~~你这个本身就是EPO泡沫的,起落架过硬也会导致,降落次数过多,连接处泡沫过软。。。。总之,飞机是该硬的地方要硬~不要一味的全部加固,不仅增加重量,炸鸡导致重力加速更大,而且损坏不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是J3,从来就不是战斗机。其实起落架加固方式横向就一根细铁丝足矣。飞机的加固你要先分析受力情况 ...

对的!这位兄弟飞机都叫错了,应该是个新手!!楼主没必要 ~~ 楼主你得分析他承受力点,这个过硬了,反而暴力降落更容易坏,,原来的可能还有些缓冲,,建议 用卡夫特环氧胶 固定几个碳纤维杆就可以了,一方面加固,一方面还可以缓冲~,,轻木不建议用来加固起落架,轻木机和玻璃钢复合材料的飞机,起落架用的都是碳纤维的,如果是金属的都带减震弹簧或者是铁铝符合材料铁片,这种的都是缓冲极强的,比如复合贴片,暴力降落或炸鸡后,立刻弯曲,缓冲减少对飞机的伤害,之后自行掰回来就行了,你这个轻木固定的,暴力降落或者炸鸡之后,直接就断了,而且能量传到到飞机,会造成飞机也裂开~修复不好修复~~你这个本身就是EPO泡沫的,起落架过硬也会导致,降落次数过多,连接处泡沫过软。。。。总之,飞机是该硬的地方要硬~不要一味的全部加固,不仅增加重量,炸鸡导致重力加速更大,而且损坏不好修复~

网友:
楼主明显新手的!这个应该是FMS 1400 那款J3 cub 新手练习机!比通翼展塞斯纳,要好掌控一点~

网友:
多练习降落,是最好的保护起落架的方法

网友:
怕撇腿的话,拉根弹簧即可,或者粗皮筋也行

大伙都在追求上减震起落架,为的就是减震,这玩意不能刚性啊。。

网友:
大家说的对

网友:
倒v字拉根拉簧,v字顶部与机腹打颗自攻螺丝硬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 兄弟~~ 你得分析他承受力点,这个过硬了,反而暴力降落更容易坏,,原来的可能还有些缓冲,,建议  ...

分析的很对,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