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米左右翼展,腰推的配置,目的要轻。

楼主(2018-02-05):
求各位老师,我自己做飞机,用KT板,碳杆,1米左右翼展,用8寸桨,朗宇电机,2200电池,40安电调,做好就要750克,总感觉重了。求推荐轻一点的配置,谢谢!

网友:
电池换成1300的啊

网友A:
可以试试2216,2400kv电机,配50a电调4s1500电池!6寸桨!另外飞机好飞不好飞还得看机型的!同样配置下的苏27和歼10、f22等飞行感觉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2216,2400kv电机,配50a电调4s1500电池!6寸桨!另外飞机好飞不好飞还得看机型的!同样配置下的苏 ...

谢谢!我试试,2216是朗宇电机吗?50安用好盈?

网友:
是的!用朗宇和好盈的!这样的话可以用4s电!2212的话2450kv不能支持4s电池!

网友B:
1米翼展,滑翔机可以用2212或更小的2208电机,SU27 板机 估计2216 才动力充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翼展,滑翔机可以用2212或更小的2208电机,SU27 板机 估计2216 才动力充沛。

电调用多大?

网友B:
3S 供电  电机KV 大于1400 用40A 比较保险 小于 1400用30A 就可以。

网友C:
1米的飞机完全可以用30安的电调,2212kv1400电机,1500  3s 电池, 我的全被重量48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供电  电机KV 大于1400 用40A 比较保险 小于 1400用30A 就可以。

KV值,怎么算是大的?1400大于980这样,还是980大于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米的飞机完全可以用30安的电调,2212kv1400电机,1500  3s 电池, 我的全被重量480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值,怎么算是大的?1400大于980这样,还是980大于1400?

A-B=C  C>0  A>B

A=1400; B=980
A-B=1400-980
C=420>0
1400 > 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