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人推荐款鸡,炸不死的小强---EzFly

楼主(2018-02-05):
经常有新人求推荐鸡鸡,本菜飞了2年,虽然还是渣技术,也是小有心得,新人飞的鸡窃以为两点:好飞、耐炸
现在推荐的EzFly完全具备这些
两年前在隔 壁论坛看到了这款鸡,那时它是这样子的——见下图

原设计把台阶改到弦长的40%,算是KFM2翼型的变形吧

那时的偶还是秒炸阶段,看到后惊为天人,稍加修改后做了第一架……

来到了飞场,油门推到60%出手,飞机稳稳滴上了天……那天人生中第一次能把电全飞完了,虽然不过就四块电,回家路上还是兴奋不已……
因为是KT板的,飞了10个电就炸了,于是做了第二架:

第三架……

第六架材料改成魔术板了,这是架长寿鸡,刚刚退役,它陪了我2017整整一年,飞了近200个电……
?firsttime=15

下面是图纸,做了些改进,应该是比较完善了,想做的随便拿吧

前几天做了第七架,分享下制作过程,与诸君共勉

图纸贴到板子上,准备把快刀,开切
注意:要魔术板!魔术板!魔术板!重要的话说三遍,厚5MM的板,这样你才会拥有一架炸不坏的小强(PS:KT板的俺不保证额

切完部件后,机翼那几件按图开槽,以后要放3mm碳管的

埋入碳管,机翼上反连接处,把2根3mm碳管插进钢丝后打胶连接

机身部件也放碳杆,2mm可以了

各个舵面45度斜切,然后粘一片5mm碳片,魔术板比较软,这样才能保证平直

舵面上刷一道泡沫胶,再粘上纤维胶带,这样就很牢靠了

机翼做好后,前缘斜切后再砂纸打磨圆润,为神马?请看第四图,KFM翼型……

机翼开口的后缘也粘上碳片加强

固定垂尾和平尾用三角板量一下,确保是90度,你制作得越精细,飞行时问题就更少

电机座完成(PS:也是小飞鸡的坐舱)

开始做机身了

粘上机身后部的加强片

前机身也尽量做平直

粘上尾翼部分

白板鸡完成了

设备舱是右开,俺是用磁铁扣扣住的,没有的童靴也可以用魔术贴

准备上色

涂了一半色

涂色完了,看上去有点丑,这不科学嘛

好吧,上贴纸

贴完了,有点意思了

上电装了。配置如下:2212 2200KV或2208 2600KV无刷电机,6吋大孔桨,30A电调,9克舵机*4,1300-1800mah锂电,不含电池机重485g,机长766mm,翼展820mm

起落架了参考SU-27的做法

尾翼舵机连接钢丝很长,钢丝中间用塑料扎带定位,减少舵机虚位

全部完成滴样子

到了飞场,准备开Fly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下个图纸,闲时也做一架玩

网友:
楼主涂的好看才看还以为某宝上买的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加精的节奏,论坛好久没有这么详细精致的教程贴,顶!!另外问下,你的贴纸哪里有卖的?淘宝上的写真膜太贵了。

网友B:
这个机漂亮 也学着做一个
请问楼主做的多大
重心在哪呢

网友:
魔术板的确耐炸很多

网友:
这个教程超级详细

网友:
你这个飞机应该是超重了吧!我以前也做过一个,各方面都差不多,唯有电机前拉。整机只用了一根碳杆,机身、机翼(KFM一2)就两层PP板,强度杠杠滴。PP板比较重,但结实,两层粘合后强度不错,飞机还是轻点好飞。

网友:
淘宝上卖吧

网友C:
请问楼主美化是用的丙烯吗  用稀释吗

网友:
好想把它缩小到50翼展做小飞机试试

网友:
飞机做的真漂亮

网友:
这个翼型很新颖啊

网友:
可以去卖套材了

网友:
好贴,漂亮的涂装搞得我以为是买的成品呢

网友:
好帖,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
完美的教程啊,谢谢楼主

网友:
很漂亮 新手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加精的节奏,论坛好久没有这么详细精致的教程贴,顶!!另外问下,你的贴纸哪里有卖的?淘宝上 ...

自产自销,我有A4喷墨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漂亮 也学着做一个
请问楼主做的多大
重心在哪呢

翼展820mm,你按图纸1:1做就行,重心在台阶处,把电池顶到头也飞得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美化是用的丙烯吗  用稀释吗

是的,加水稀释

网友:
涂装简直帅呆了!!

网友:
楼主的飞机,新手的福音哦

图纸我抱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820mm,你按图纸1:1做就行,重心在台阶处,把电池顶到头也飞得蛮好了

已经下载了楼主的图纸 表示感谢,我改成500了  820感觉大了点

网友:
有图纸,有详细教程,有视频,对于我这种新人的确帮组很大,感激

网友:
很详细,适合新手

网友:
好,给孩子练习不错!

网友D:
挺卡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