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大神们,炸鸡后gps就没法定位了,蓝灯一直闪

楼主(2018-02-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断路或虚焊了吧,和接插端子都认真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断路或虚焊了吧,和接插端子都认真检查一遍。

但是电子罗盘还是可以用啊,也可以解锁飞行

网友: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

网友(2018-03-18):
引用 楼主:
但是电子罗盘还是可以用啊,也可以解锁飞行

GPS在自稳模式下即便没有信号照样解锁。外置罗盘虽然和GPS是集成在一起的,除了电源共享其他的都是独立工作的。有可能你摔坏的只是GPS的某个地方,所以罗盘还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