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图一张,这个不明白。

楼主(2018-02-05):
借图一张,不好意思。
红圈处是怎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大神帮忙介绍。谢谢!

网友:
帆肋,用来支撑起帆腹,使帆更高效一些

网友(2018-03-16):
是为了保持帆的翼型,靠近后缘部分曲度平缓

网友:
也叫帆骨!
保持帆的形状(翼型)!

网友:
我们以前叫帆板条。
帆相对气流来说迎角比较大,帆背面的气流尤其是后段容易分离成涡流,导致帆后缘震颤,效率下降。贴上帆板条后可以有效的减小这种震颤,提高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