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么排震啊,用的是k8,

楼主(2018-02-05):
自我感觉各种转动和变距都挺顺滑的,就是不知道哪里产生的震动!可以给k8粘2层vhb双面胶吗???
卸了大小桨k8界面震动值大概在400-550,装了小桨,震动值大概在850-1200

网友:
按程序一步一步来排震吧

网友:
飞起来没抖就行了,管那么多累自己

网友:
这个震动范围还可以了

网友A:
先电机,然后大桨夹,然后尾桨夹,然后尾桨,然后大桨,你不带桨就那么高,说明电机本身就不太行了,或者传动系统有问题,尾桨最好排,粘胶带就行

网友:
不带大小桨400-550很高吗?。。我的杂牌450最好状态也就这样,我认为正常,飞这没任何问题(尾垂没重影)。

网友B:
光蝎子2520,700震动。装大小桨3000震动已默默飞过3个年头

网友:
只带尾桨500可接受

网友C:
飞了这么久,就是不会排震,都是30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电机,然后大桨夹,然后尾桨夹,然后尾桨,然后大桨,你不带桨就那么高,说明电机本身就不太行了,或者传 ...

电机有问题或者传动系统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这么久,就是不会排震,都是3000以上。

我也是。。。

楼主:
不排震尾巴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有问题或者传动系统有问题怎么办?

换电机,或者换电机轴,或者在电机上贴胶带。。。。(贴胶带可能只能解决小幅度震动,大震动估计解决不了)
总之就是一点点加零部件,加哪个零部件后震动加大就想办法换到这个零部件或者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或者换电机轴,或者在电机上贴胶带。。。。(贴胶带可能只能解决小幅度震动,大震动估计解决不了 ...

电机运转是多少震动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运转是多少震动值

不是很清楚,很久没调试了,新电机应该50甚至10以内,几乎感觉不到震动才对。有人新装的整机,震动也就100-200,你想想电机震动应该多少。
如果电机不能解决,也可以先解决震动最大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很久没调试了,新电机应该50甚至10以内,几乎感觉不到震动才对。有人新装的整机,震动也就10 ...

震动值是由大小齿造成的,因为噪音非常大!!!特别是在油门60以下,震动和噪音都比较大,但是过了60就比较安静和没那么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值是由大小齿造成的,因为噪音非常大!!!特别是在油门60以下,震动和噪音都比较大,但是过了60就比 ...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买的都是旧件或者副厂件,没有买过原厂件,理论上原厂全新零件不会有那么大震动。所以也得看情况吧,还有就是大小齿应该间距是一张A4纸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买的都是旧件或者副厂件,没有买过原厂件,理论上原厂全新零件不会有那么大震 ...

好的谢谢

网友D:
直升机要做到顺滑,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客气,调好了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调好了分享下经验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要做到顺滑,平衡

很顺滑,就是不知道哪里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蝎子2520,700震动。装大小桨3000震动已默默飞过3个年头

我的花牌才40左右

网友:
好高的震动。之前我450pro不带桨,650震动,我把主轴固定座轴承换了,震动4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了这么久,就是不会排震,都是3000以上。

真直升机需要不需要排震呢,估计一点都不能震吧,震的话人坐在上面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电机,然后大桨夹,然后尾桨夹,然后尾桨,然后大桨,你不带桨就那么高,说明电机本身就不太行了,或者传 ...

楼上步骤正确的,但是也不排除齿轮咬合太紧产生振动。按照这个加法一件一件加,边加边测试,那个部件震动大就能找出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直升机需要不需要排震呢,估计一点都不能震吧,震的话人坐在上面受不了?

需要啊  和航模一模一样的方法   只是因为转速低   所以不明显

网友:
貼一張薄双面膠!起飛後沒有側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顺滑,就是不知道哪里震动

凡是高速旋转的地方都得平衡

网友:
我估你的450是轴传的,用手转旋翼头,看下前对转齿是否圆?据我所知,飞越富丽出的伞齿都不圆,要不亚拓要不冰人,富丽黑伞齿比飞越好一些

网友F:
一般是三轴问题,也有可能是旋翼头拉杆不一样长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三轴问题,也有可能是旋翼头拉杆不一样长造成。

旋翼头拉杆是不一样长短,但是十字盘水平0螺距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飞了这么久,就是不会排震,都是3000以上。

这么吓人,你需要的是一条狗。试下狗,震动一下就下5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翼头拉杆是不一样长短,但是十字盘水平0螺距了

是pro吗?每对2根拉杆要一样长,看看有没有双桨。如果去掉旋翼头,震动正常应该就是旋翼头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么吓人,你需要的是一条狗。试下狗,震动一下就下500了

我有LOGO 60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有LOGO 600

狗6都2000多?你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狗6都2000多?你没救了

600震动没有测试过   皮带的  估计1200左右

网友H: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杂牌450或者450L配合山寨K8,悬停震动应该控制在1000以下为好,也就是60%的油门大小下飞机飞起来悬停在空中的K8震动显示为800左右,高于1300,绝对是飞机的动平衡有问题。卸掉大小桨的震动应该在200到400左右。
简单地说航模直升机的所有震动来源无外乎3类问题,
1 是虚位,主要是指旋转部分的轴承的虚位和损坏,修理方法简单只能是更换轴承。
2 是3轴的形变,就是保证主轴,横轴,尾轴必须是直的,(有的还包括尾横轴450级别一般不考虑尾横轴)
3 是动平衡,也就是直升机的所有高速旋转的部分都要做到旋转轴的两边重量接近绝对一样,重心接近绝对一样,这是最重要也是很难调好的一部分,品牌直升机的部件和大桨等精度高,动平衡一般很少有问题,没有炸鸡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需要调教动平衡,杂牌和二手零部件就不一样了。
首先是电机本身的动平衡,不装大齿盘,让电机高速空转,看K8震动,应该在100以下。
然后去掉旋翼头和尾旋翼头,让电机只带着光的主轴和尾轴转动,看震动大不大,可以用手触摸高速旋转的主轴和尾轴的端点,即可感受震动的大小,也可以感受主轴和尾轴直不直。
然后加上尾旋翼头再高速转动,如果震动变大就需要对尾旋翼头进行动平衡的调试,最简单的方法,买个0.01克精度的电子秤,秤尾旋翼头的两端的所有零件是否重量一样,两边的重量差一定要控制在0.01克以下,主旋翼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好动平衡。
之后就是大小桨的动平衡问题了,小桨简单,一般重量一致就行了,大桨有专门的帖子介绍动平衡。
曾经有过飞越的旋翼头(二手)老是震动很大,结果后来发现是一边的旋翼头大桨夹臂比另一边整整重了0.05克,重的那边夹臂直接用锉刀锉了侧面0.05克重量下去,震动立马就小了。
能够调好杂牌450的震动,以后再飞任何中型机,大型机,调机这一块就可以没有任何疑惑了,可以安心练动作。
PS.很多人喜欢给450升级高档轴承,其实450最重要的轴承也就是主轴轴承,尾轴轴承,4个滚珠轴承比较关键,其他轴承其实受力很小,比如尾传动轴轴承,虽然也是高速旋转,但尾传动轴几乎不会面临动平衡问题,所以其轴承受力并不大。而且只要做好动平衡后,国产轴承完全也够用了,震动的瓶颈往往不是轴承性能,而是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杂牌450或者450L配合山寨K8,悬停震动应该控制在1000以下为好,也就是60%的油门大小下 ...

新买的飞越电机(3500kv),满油门时震动值是100左右,油门%40-60时,震动值250,不知道为啥。还有齿轮会不会也影响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