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新款備用電源Opti power Ultra Guard-LED

楼主(2018-02-05):
發現新款備用電源Opti power Ultra Guard-LED

天蠍星推出
防止BEC過供電系統失效
可以及時供給電源的備用電源
Scorpion Backup Guard

因為大型直升機常聽人家為BEC故障
或是電池接頭脫落而導致摔機
而如果這時候伺服機陀螺儀還有供給電力
就有機會救機減少損失
飛機也可以藉由滑翔來迫降

不會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最墜落

當然我的X7直升機也買一顆來裝
也不太貴就當作買保險
有裝有保佑

X7很少飛
因為本身有有一顆電池
我必較擔心電池的安全所以
配置機子上是考慮可以隨時拆下的

要飛的那一天才裝上去
但是飛十趟大約有八趟飛下來才發現
根本忘記開

再沒以更好的選擇下也就先這樣用了
保險有買 有裝 就是沒開 有時候真懷疑幹嘛買

直到有一天在某群組有非有貼一台直升機
我看到機上有一片電路板+電池
就問那是啥
他就說是備用電源
上網查資料發現他能自動啟動
沒多想就請朋友想辦法幫我買

等了很久終於到手

也同時買了警示LED

原本是買COMBO的套裝
含有一顆電池
但是因為電池無法寄送所以拆電池
只有把電路版寄回來

翻到一顆電池850mAh(原廠配置為430mAh)
尺寸與機版依樣大
就跟原廠依樣把主機板包上去

他LED燈是讓你固定在機子上的
但是我要常拔下備用電源
怕都得插頭常插拔被我拔壞了
就乾脆連燈給他包上去

先來跟天蠍備用電源比一下大小
感覺大一點點而已

由於我找的電池是原廠兩倍容量
厚度就參考就好

跟天蠍備用電源裝在一樣的位置

就來試試它的功能吧

測試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HXm6Zl7_s

測試發現他有很多貼心的設計

1.
自動啟動
當你機子BEC通電後他偵測到電壓才啟動
除非你養成良好的習慣~~不然真的常常會忘記開
這部功能對我來說超重要

斷電後只需要長壓按鈕一秒即可關機

2.
有爆閃LED警示
當備用電源偵測到BEC電壓過低時
他就會主動介入供電
並同時爆閃警示
這樣才不會BEC在空中短暫出問題
自己都不知道要去檢查

3.供電時為原BEC低0.5V
天蠍星備用電源介入時固定輸出為5V
ULTRA Guard啟動時他會先記憶你的電壓
當他需要介入時供給電壓為原本低0.5V
以防高壓伺服器以低壓使用時效能過差

4.自動充電
天蠍備用電源必須時常保持與檢查他的電壓
如果充電飽電使用後
電壓高於4V放置長時間會減少電池壽命
而且只能用分壓頭充電
ULTRA Guard在電池低於3.9V時
啟動後他會用BEC的電力給電池充電
當你啟動時高於3.9就不會充電
隨時幫你保持在最佳狀態

5.可移式電池設計
方便你自己更換池
不會因為電池壽命到而整顆丟棄

一顆很貼心的備用電源
他等於是天蠍備用電源的昇級版
他不太好買不然真想再多買一顆用

PS:我收到的版本有多一個MircoUSB接頭目前還不知道它的作用

网友:
那个板子,某宝找不到啊,能不能给个关键词什么的

网友:
Optipower ULTRA-GUARD 430 Back Up Replacement LED Flash Alarm OPRLED

网友A:
不便宜啊,700多人仔

网友:
还是电容好用,20秒的事,搞那么大个电池完全没什么用吧

网友:
5楼说的对,一直2S直驱

楼主:
有人喜歡2S直驅
有人喜歡用BEC

這是針對使用BEC時
BEC供電失效時的備援系統
他跟電容又不太一樣的用途
(我本身也有掛一顆10000uf的電容)

我見過用小電池給BEC供電
然後電池飛了

我也見過BEC出主動力電池
然後電池接頭斷掉的

如果有裝這個就有保護
這算是保險的一種

我還沒買這一顆時是用天蠍備用電源
目前都沒遇到發揮作用得時候

所以可裝可不裝
並非必需品
只是真有意外的時候可以減少損失
只是有裝有保險
不過也不是萬無一失就是了

网友A:
确实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最起码熄火降落的技术得过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最起码熄火降落的技术得过关

BEC断电,或者说2S电池断电的情况下,舵机陀螺仪都不能控制了,只能熄火祈祷了。这个后备电源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便宜啊,700多人仔

我是買這一套
54.99美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EC断电,或者说2S电池断电的情况下,舵机陀螺仪都不能控制了,只能熄火祈祷了。这个后备电源就是为了防 ...

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BEC断电是由动力电池故障引起的,舵机陀螺仪有电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熄火降落技术不过关还不是个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BEC断电是由动力电池故障引起的,舵机陀螺仪有电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熄火降落技 ...

熄火降落不过关,有这个后备电源起码能翻正过来,最次估计废个脚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熄火降落不过关,有这个后备电源起码能翻正过来,最次估计废个脚架吧

那到是。700级的机子能保住一副大桨就差不多值回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