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2018-02-05):
请教下各位大神,最近买了一个Mini Talon的V尾固定翼,更换了乐迪Minipix飞控,经过调试舵机数传均正常,就是电机不转,上电后电机会有一秒一次的嘀声(貌似是没有输入信号的提示,接线均正常)但是无法转动,于是开始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始终失败。
现象就是油门最高位上电飞控自检完没有红绿蓝灯光交替闪烁,只有黄灯闪烁,也没有提示音,如果按安全开关解锁会有很急促的连续滴滴声。过几十秒以一声长嘀结束。
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日,还令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配置如下:
乐迪R12DSM接收机
乐迪AT10II遥控器
乐迪Minipix飞控
飞机自带的好盈乐佳30A小电调

网友A:
黄灯闪烁说明有系统报错,连上地面站看看报错信息,根据报错内容解决问题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不能通过飞控来校准电调。我是直接将电调接接收机的方式来校准电调。我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灯闪烁说明有系统报错,连上地面站看看报错信息,根据报错内容解决问题

因为我在室内,报错是GPS信号不好。但是这不影响电调行程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不能通过飞控来校准电调。我是直接将电调接接收机的方式来校准电调。我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 ...

单独连可以校准,就是连接到pix上不行,电机也不转伴随一秒一嘀的无信号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连可以校准,就是连接到pix上不行,电机也不转伴随一秒一嘀的无信号提示。

那我就帮不上你了。

网友C:
按照飞控地面站的方法,多试几次,
捣鼓四轴时校准行程也搞了好久,最后发现按照说明书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飞控地面站的方法,多试几次,
捣鼓四轴时校准行程也搞了好久,最后发现按照说明书是可以的!

试了好多次了,其他通道都正常,就是三通道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次了,其他通道都正常,就是三通道没有输出

调一下电调试试,判断一下是PIX问题还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