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可以给解说下回传呢

楼主(2018-02-06):
那位大神可以给解说下回传呢

网友A:
简单来说,回传,就是把飞控里面各个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通过图传发射器,显示在你的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回传,就是把飞控里面各个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通过图传发射器,显示在你的屏幕上。

我是想说遥控器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遥控器回传

遥控器回传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显示的地方不同

网友B:
遥控器回传,就是回传电压,温度,转速,等等信息,跟OSD有一定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回传,就是回传电压,温度,转速,等等信息,跟OSD有一定区别

不知道他的协议是一样的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他的协议是一样的还是

富斯的遥控只能用富斯的回传模块

华科尔的遥控只能用华科尔的回传模块

FUTABA的遥控只能用FUTABA的回传模块

跟协议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