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电调的纠结

楼主(2018-02-06):
据说今年国青赛在苏州举办,不用跑几千公里去红寺堡了,果断决定参加。首先准备把普罗米修斯整得更好飞,这架飞机其它设备都还是不错的,就是之前装机的时候没有电调,装了个Emax Blheli 80a上去,这电调飞着手感真的差,非常不爽,一定要换掉,现在的问题是换哪款电调比较好,目前考虑好盈飞腾、好盈铂金、双天xc8018ba v2,如果有其它好的也可以

网友A:
楼主的重心问题调好没。电调可以试试好赢飞腾v5,据说是专门为固定翼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重心问题调好没。电调可以试试好赢飞腾v5,据说是专门为固定翼设计的。

重心调好了,不要怕头轻狠狠往后调,不安定的情况就消失了

网友B:
重心说明书难道没写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说明书难道没写有吗

说明书的重心有问题,严重头重

网友B:
这厂家脑子进水了吗,说明书都能乱写?

网友:
还是说胡子乱写,好让客户炸机,然后再赚一笔?

网友:
我一直喜欢好盈铂金。

网友C:
是这一款么?

我一直在用感觉挺好的,反馈很快。
主观上感觉比好盈的强。

不过,我都重新刷过 BlHeli,选的多旋翼的版本,如果有必要,可以适当调一下参数。
不要开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一款么?

我一直在用感觉挺好的,反馈很快。

是这款的,其实比天行者响应快一点,但对比另外一些好一点的电调性能还是略显不够,毕竟3A对电子设备需求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厂家脑子进水了吗,说明书都能乱写?

我只知道fms和猎鹰王的涵道机,重心有一些是瞎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fms和猎鹰王的涵道机,重心有一些是瞎写的

塞巴特重心瞎写也很严重,像迈神125的推荐重心略微靠后,飞着容易失速,而普罗米修斯严重靠前,电池向后移了10cm才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巴特重心瞎写也很严重,像迈神125的推荐重心略微靠后,飞着容易失速,而普罗米修斯严重靠前,电池向后 ...

后移10cm 这说明书简直就是故意瞎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巴特重心瞎写也很严重,像迈神125的推荐重心略微靠后,飞着容易失速,而普罗米修斯严重靠前,电池向后 ...

塞巴特这么靠谱的厂家也瞎写啊,醉了。。。

网友(2018-11-12):
楼主用多大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