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海潮,求指导

楼主(2018-02-06):
我新手刚入海潮,有没有装机贴或者图片,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就看看说明书,按照那上面的样子来就行。真的是好装好飞的飞机,记得电调接电机的线要延长,其他真没什么好说的。舵机防水可有可无只要不是太疯狂就不会有事。电调防水就更无所谓了反倒是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看说明书,按照那上面的样子来就行。真的是好装好飞的飞机,记得电调接电机的线要延长,其他真没什么好 ...

好,唔该

网友B:
海潮的尾翼强度不够,一定要加强,最好用2根碳杆拉杆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潮的尾翼强度不够,一定要加强,最好用2根碳杆拉杆固定。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那个机身跟机翼那里怎么防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那个机身跟机翼那里怎么防守?

不好意思,讲错了,是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讲错了,是防水

涂704防水胶  电调和舵机电路板也要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