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O全新主板不锁尾

楼主(2018-02-06):
全新主板仅装机,不能锁尾怎么回事?疯狂自旋,尾电机未接反,和店家沟通说是给换一个,全新的东西就这样?本人用的D10,之前怀疑配置文件有问题,故找大神要了一份,发现还是不能锁尾,有没有大神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到底是配件文件不对还是主板有问题?求解

网友A:
尾电机桨不对?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桨不对?转速不够?

我用的720+K120那个加大尾桨(白色的),之前在977上面锁尾刚刚的

网友:
你手拿着飞机打着油门,尾桨叶迎风看是不是对抗风的?

网友B:
对尾情况下桨叶吹出的风是不是向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尾情况下桨叶吹出的风是不是向右的

是的,只是力度很小,不足以锁住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力度很小,不足以锁住尾

如果你尾电机转动方向没问题,桨吹出的风在迎风时有没反方向吹?先确定陀螺仪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力度很小,不足以锁住尾

我意思是说你尾部像风车一样拿手里迎风推,一推锁尾理应有加大转速来抗风动作,这样说明陀螺仪没问题,如果你前推时风是往反方向吹说明你桨装反或电机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力度很小,不足以锁住尾

简单点来说,无论你手拿飞机怎么摆动尾部应该在某个方向时,尾电机会做出加速的动作,这样说明陀螺仪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就要桨或电机的是否装反了,有点不知怎么表达希望你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说你尾部像风车一样拿手里迎风推,一推锁尾理应有加大转速来抗风动作,这样说明陀螺仪没问题,如 ...

大小桨不反,电机正负也不反,拿在手上,感觉陀螺有修正,但是补偿的转速不够,不足亦锁尾,用977主板试了,尾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桨不反,电机正负也不反,拿在手上,感觉陀螺有修正,但是补偿的转速不够,不足亦锁尾,用977主板试 ...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主板的问题比较大了,与977电机转向一致吧,我就是怕是不是你控的问题而已,主要不是原厂的,虽然我没装过4合1,我是用原装控飞的,我也有d10但我都是飞原厂的系统

网友C:
尾电机也有可能坏。 (转速降低)还有一个小问题很多人会忽略。尾桨打滑。    新机子主板可能性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也有可能坏。 (转速降低)还有一个小问题很多人会忽略。尾桨打滑。    新机子主板可能性0.00001

那不可能,换上977主板(用同样的电装),锁尾很好,现在确定就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也有可能坏。 (转速降低)还有一个小问题很多人会忽略。尾桨打滑。    新机子主板可能性0.00001

尾桨打滑更不可能!全新120尾桨即使不打胶,套上很紧的

网友D:
110的主板6050比较容易虚焊。我遇到977和110的都有虚焊过。拿风枪吹一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的主板6050比较容易虚焊。我遇到977和110的都有虚焊过。拿风枪吹一吹就好了

可能是吧,换了个主板,这下好了

网友:
换了就好。没换可以帮你修好

网友E(2018-03-23):
你好,能帮忙发个配置文件吗,刚刷控不会设置,谢谢。4578880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帮忙发个配置文件吗,刚刷控不会设置,谢谢。457888066@qq.com

K110床上翻滚(附D控配置文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861

网友(2018-07-31):
都说给你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