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灿烁TK16主板的俯仰信号反了,怎么破?

楼主(2018-02-06):
灿烁TK16主板的俯仰信号反了,怎么破?
之前正常的,后来炮管俯仰的时候卡了一下,然后就反了。现在的情况是:双稳时炮管俯仰自动正常,但遥控摇杆控制时是反的,还有炮塔转到后面时也是反的,本来是向上抬炮,现在是向下。
别说连舵机反相器,连了之后双稳时的俯仰又反的,遥控摇杆设置反向也没用,炮塔转到后面的时候炮管还是向下抬炮。
按灿烁说的连续拨TK16主板上的K2开关,可是怎么拨也没反应。

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怎么破?

网友:
听上去有可能像是机械上的问题,可以打开检查一下

网友A(2018-03-19):
给俯仰舵机接舵机反向器就OK了,要不然你就只有拨动K2调节俯仰正反,直到起作用为止,再不行的话就把声组寄给灿烁升级,等回来就可以用K2调节了,你寄回去时记得和他说一下症状,他就能帮你修正声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俯仰舵机接舵机反向器就OK了,要不然你就只有拨动K2调节俯仰正反,直到起作用为止,再不行的话就把声组 ...

你是灿烁工作室的?  问题已经解决,不过你说接反相器这个方法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