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NIBUS F4

楼主(2018-02-07):
请教给飞控供电的正负极是哪两个点?

网友A:
VBAT  GND 还可以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  GND 还可以测电压

网友:
沙発是老手
正確焊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T  GND 还可以测电压

飞控最高多少电压供电?

网友:
难道不是电调口随便个5V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