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INIBUS F4V3版 飞翼模式可以解锁,可舵机不动

楼主(2018-02-07):
OMINIBUS F4V3版 ,刷了inav_1.8.0_OMNIBUSF4V3.hex这个固件,飞翼模式,可以解锁,可舵机不动,反复捣鼓了两天了,不知是哪出了问题,也查不到更详细的资源,望大神们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舵机需要用cli命令配置。见以前对二轴飞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需要用cli命令配置。见以前对二轴飞机的帖子。

谢谢,能否给一些链接资源

楼主:
舵机的端口,没插舵机的时候,可以测得5.02V的电压,但是一插上一个舵机,电压就变成了0.5V,舵机测试过了,是好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开始怀疑电流不够,把电压拉低,就从分电板的5V端口引了一根线到PWM的+级,接上舵机,毛病依旧,

网友B:
舵机正负极用bec或者分电板供电! 飞控上只接舵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正负极用bec或者分电板供电! 飞控上只接舵机信号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正负极用bec或者分电板供电! 飞控上只接舵机信号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22):
我是F4V3 PRO带电流计的,情况和他相同不知道改咋解决啊弄了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