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参软件配置这一块调不了

楼主(2018-02-07):
没死机,每次到这里都这样,端口、模式什么的都能调,就这里和电机选项不行,是肿么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
重刷或者换个固件版本试试?

网友:
版本这么老

网友:
软件没装好,或者版本和固件不配

楼主:
刷了固件,好使了,设置解锁在哪里呀?新手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固件,好使了,设置解锁在哪里呀?新手求指教。

模式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固件,好使了,设置解锁在哪里呀?新手求指教。

现在大家都有bf,cf用的人少,换成b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