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6 Plus是不是有病,电压乱跳什么鬼

楼主(2018-02-07):
上次一组18650 3s自组电池充完后看电压吓一跳,电压高了很多,后来一节电池不知怎么地废了,今天看着快充满时,电压又乱了,这是什么鬼…

网友:
这真是有病啊,得治

网友:
得让他回家检修一下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平衡头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网友B:
没有病,应该是平衡头黑色边第2根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网友:
换别的电池试试,如果没问题了,那就是你电池的事,如果问题依旧,那就返厂修A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病,应该是平衡头黑色边第2根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恩,可能和平衡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平衡头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有道理,检查下去

网友(2024-04-05):
现在应该没在用A6了吧